在单片机的学习过程中遇到关于C语言的问题想要请教各位朋友

楼主(2018-05-19):
我最近在开始学习普中科技的单片机学习板。想要通过这个方式对硬件单片机和C语言能有个更好的认识,在一个例程的实验中,想要实现同时让8个LED灯闪烁,我的程序图如下:,虽然能够成功同时点亮8个LED灯,但是觉得程序有些繁琐,后来通过搜索,尝试了用#define 宏定义来直接定义连接单片机的P2口,程序如下
但是现象是8个灯都被点亮,只有第一个灯闪烁,想请教下大家还有什么方式能同时点亮8个led灯?
诚挚感谢。

网友A:
可以同时给P口发送闪烁的电平啊

网友B:
while(1){
P2=0XFF;
delay(500ms);
P2=0X0;

网友C:
你可以让p2口每隔1s循环左移或右移一次

网友D:
也可用数组,把8种状态赋给数组,然后让p2分别读取,一定得有个延时,不然看不到闪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