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PWM电机速度控制源码-实用C语言程序设计与典型实例

楼主(2018-05-19):
与PIC单片机实用C语言程序设计与典型实例书籍配套的光盘实例,包括原理图和C语言程序文件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

#include <p18cxxx.h>
#include "16x2LCDDriver.h"

unsigned char LCDBuffer_0[]={"STOP 00% DIR +"};
unsigned char LCDBuffer_1[]={"Get Spd 0000 RPM"};

struct TMR1COUNTER_STRUCT
{
  unsigned char HighCounter;
  unsigned int LowCounter;
  unsigned char ChangeFlag;
};
struct TMR1COUNTER_STRUCT MyTMR1,MyTMR3,GetTMR1,GetTMR3;

void OSCillator_Initize(void)
{
  OSCCON=0x70;//选择内部8MHz的主振荡器
  OSCTUNE=0x40;//使能4xPLL--->Fosc=32MHz
}

void PIC_PortDir_Initize(void)
{
  ADCON1=0x0F;//RA和RE端口全为数字IO口
  TRISD=0x00;//RD端口置输出方向
  TRISE=0x00;//RE端口置输出方向
  TRISCbits.TRISC1=0;
  TRISCbits.TRISC2=0;
  TRISCbits.TRISC3=0;
}

void PIC_TMR0_Initize(void)
{
  T0CONbits.TMR0ON=0;//TMR0停止工作
  T0CONbits.T08BIT=0;//选择16位的定时/计数器
  T0CONbits.T0CS=0;//选择内部CLKO时钟源作为定时
  T0CONbits.PSA=0;//选择预分频器
  T0CONbits.T0PS2=1;//预分频比为1:256
  T0CONbits.T0PS1=1;
  T0CONbits.T0PS0=1;
  TMR0H=(65536-31250)/256;//先写高字节
  TMR0L=(65536-31250)%256;//再写低字节
  T0CONbits.TMR0ON=1;//开始定时工作
}

void PIC_TMR1_Initize(void)
{
  //此处TMR1的预分频比为1:1
  T1CONbits.RD16=1;//允许一次性读写16位
  T1CONbits.TMR1CS=1;//选择外部时钟源,TMR1用作外部计数
  TMR1H=0;//TMR1数据寄存器清0
  TMR1L=0;
  T1CONbits.TMR1ON=1;//允许TMR1开始工作
}

void PIC_TMR3_Initize(void)
{
  //此处TMR1的预分频比为1:8
  T3CONbits.T3CKPS1=1;
  T3CONbits.T3CKPS0=1;
  T3CONbits.RD16=1;//允许一次性读写16位
  T3CONbits.TMR3CS=0;//选择内部时钟源,TMR3用作内部计数
  TMR3H=0;//TMR3数据寄存器清0
  TMR3L=0;
  T3CONbits.TMR3ON=1;//允许TMR3开始工作
}

void PIC_Interrupt_Initize(void)
{
  INTCONbits.TMR0IF=0;//TMR0溢出标志位清0
  INTCONbits.TMR0IE=1;//TMR0溢出中断允许

  PIR1bits.TMR1IF=0;//TMR1溢出标志位清0
  PIE1bits.TMR1IE=1;//TMR1溢出中断允许
  IPR1bits.TMR1IP=0;//低优先级

  PIR2bits.TMR3IF=0;//TMR1溢出标志位清0
  PIE2bits.TMR3IE=1;//TMR1溢出中断允许
  IPR2bits.TMR3IP=0;//低优先级

  INTCONbits.INT0IF=0;//清INT0中断标志位
  //INTCONbits.INT0IE=1;//INT0中断允许
  INTCON2bits.RBPU=0;//允许内部弱上拉
  INTCON2bits.INTEDG0=1;//上边沿触发中断

  RCONbits.IPEN=1;//允许中断优先级位
  INTCONbits.GIE=1;//CPU全局中断使能允许
  INTCONbits.PEIE=1;//CPU第二梯队中断使能允许
}

void PIC_CCPForPWM_Initize(void)
{
  TRISCbits.TRISC1=0;//RC1置输出方向
  TRISCbits.TRISC2=0;//RC2置输出方向
  LATCbits.LATC1=0;//RC1引脚输出为0
  LATCbits.LATC2=0;//RC2引脚输出为0
  CCP1CON=0x0F;//CCP1设置为PWM模式
  CCP2CON=0x0F;//CCP2设置为PWM模式
  T2CON=0x03;//TMR2的预分频为1:16
  T2CONbits.TMR2ON=1;//TMR2开始工作
  PR2=249;//PWM周期为2000Hz,FOSC=32MHz
  CCPR1L=0;//PWM1的占空比为0
  CCPR2L=0;//PWM2的占空比为0
}

unsigned char CycleFlag;
unsigned char FreqFlag;

#define RUNSTOPKEY PORTBbits.RB3
#define PWMKEY PORTBbits.RB4
#define DIRKEY PORTBbits.RB5

unsigned char MotorRunStatus;
unsigned char MotorDirection;
unsigned char MotorPWMData;
unsigned char RunStopKeyFlag;
unsigned int RunStopKeyCounter;
unsigned char DirKeyFlag;
unsigned int DirKeyCounter;
unsigned char PWMKeyFlag;
unsigned int PWMKeyCounter;

void SystemVariant_Initize(void)
{
  MotorPWMData=0;
}

void Motor_Control(unsigned char Direction,
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Speed)
{
  switch(Direction)
    {
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CCPR1L=Speed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CCPR2L=Speed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PIC18F_High_isr(void);//高优先级中断函数声明
#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=0x8
void high_vector (void)
{
  _asm goto PIC18F_High_isr _endasm
}
void SystemInterruptISR(void);//低优先级中断函数声明
#pragma code low_vector=0x18//低中断优先级
void low_interrupt(void)
{
  _asm goto SystemInterruptISR _endasm
}
#pragma code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main(void)
{
  unsigned long temp;
  unsigned char i;

  OSCillator_Initize();//CPU系统时钟初始化内部时钟源8MHz,经过4xPLL
  PIC_PortDir_Initize();//PIC单片机的使用到的I/O口方向初始化
  PIC_TMR0_Initize();//PIC单片机的TMR0定时器初始化为内部定时方式
  PIC_TMR1_Initize();//PIC单片机的TMR1定时器初始化为外部计数方式
  PIC_TMR3_Initize();
  PIC_CCPForPWM_Initize();
  PIC_Interrupt_Initize();
  initize_lcd();

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 if(0==RUNSTOPKEY)//判断启动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0==RunStopKeyFlag)//检测启动按键是否成功按下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StopKeyCounter++;//软件计数器,用于按键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4000==RunStopKeyCounter)//按键去抖动延时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StopKeyCounter=0;//清软计数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RUNSTOPKEY)//再判断启动按键是否真得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StopKeyFlag=1;//置启动按键成功按下标志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MotorRunStatus)//如果电机是处理停止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则启动电机运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RunStatus=1;//同时置电机状态为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0]='R';//LCD显示屏上显示"RUN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]='U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2]='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3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4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MotorPWMData;//读取设置电机速度的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//转换成占空比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5]=(temp/10)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6]=(temp%10)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7]='%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8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9]='D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0]='I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1]='R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2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MotorDirection)//根据电机运转的方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//来设置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,并在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MotorPWMData;//使RC1引脚输出PWM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+';//表示电机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MotorPWMData;//使RC2引脚输出PWM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-';//表示电机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如果电机是在运转中,则这时按下该键可以停止电机运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RunStatus=0;//置电机运动状态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0]='S';//LCD屏上显示"STOP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]='T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2]='O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3]='P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4]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5]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6]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//RC1和RC2引脚不输出PWM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(0,0,LCDBuffer_0);//将字符串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RUNSTOPKEY)//等待按键释放处理过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RunStopKey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StopKeyFlag=0;//清启动按键上次成功按下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StopKeyCounter=0;//消抖动延时计数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0==DIRKEY)//判断电机运转方向切换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0==DirKeyFlag)//判断方向切换键的标志是否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KeyCounter++;//去抖动计数器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4000==DirKeyCounter)//去抖动延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KeyCounter=0;//计数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DIRKEY)//判断是否真得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KeyFlag=1;//置成功按下标志成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MotorDirection)//电机是正转方向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Direction=1;//置反向运转方向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-';//LCD显示屏显示"-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MotorPWMData;//启动RC2输出PWM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Direction=0;//置正向运转方向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+';//LCD显示屏上显示"+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MotorPWMData;//启运RC1输出PWM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(0,0,LCDBuffer_0);//将字符串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DIRKEY)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DirKeyFlag)//如果上次按键按下标志成功,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KeyFlag=0;//清按键按下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KeyCounter=0;//清计数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0==PWMKEY)//判断电机速度调节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0==PWMKeyFlag)//判断按键按下标志是否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KeyCounter++;//去抖动计数器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4000==PWMKeyCounter)//支抖动延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KeyCounter=0;//清计数器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PWMKEY)//再判断电机速度调节键是否真得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KeyFlag=1;//置本次按键按下标志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MotorPWMData;//读取PWM变量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//将其转换成0-100之间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+;//占空比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00==temp)temp=0;//到100归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5]=(temp/10)+0x30;//送到LCD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6]=(temp%10)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*=5;//再将其转换成0-250之间的PWM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torPWMData=temp;//装入PWM变量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==MotorDirection)//如果电机方向是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+';//LCD上显示"+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MotorPWMData;//PWM变量内容送到CCP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0[13]='-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1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PR2L=MotorPWMData;//PWM变量送到CCP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(0,0,LCDBuffer_0);//将字符串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==PWMKeyFlag)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KeyFlag=0;//清按键按下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KeyCounter=0;//计数器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(1==FreqFlag)&&(0==CycleFlag))//1S的测频标志成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reqFlag=0;//清测频标志
          temp=MyTMR1.HighCounter;//读取经过测频的计数脉冲
          temp<<=16;
          temp|=MyTMR1.LowCounter;
          //电机速度小于1000RPM,切换到测周法
          if(temp<100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E=1;//允许INT0中断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F=0;//清INT0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ChangeFlag=0;//清测周所用变量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//否则就用测频法计算电机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E=0;//禁止INT0中断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F=0;//清INT0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测量的结果显示在LCD显示屏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8;i<12;i++)LCDBuffer_1[i]=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1[i]=(temp%10)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/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TMR1.HighCounter=0;//清TMR1使用的相关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TMR1.LowCount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1CONbits.TMR1O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(1,0,LCDBuffer_1);//将测量的结果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(1==CycleFlag)&&(0==FreqFlag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CycleFlag=0;
          temp=MyTMR3.HighCounter;
          temp<<=16;
          temp|=MyTMR3.LowCounter;
          temp=1000000/temp;
          //将测量的结果显示在LCD显示屏上
              for(i=8;i<12;i++)LCDBuffer_1[i]=0x30;
              i=11;
              while(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Buffer_1[i]=(temp%10)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temp/=10;
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HighCounter=0;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=0;
                  T1CONbits.TMR1ON=1;
  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(1,0,LCDBuffer_1);//将测量的结果送到LCD上显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pragma interrupt PIC18F_High_isr
void PIC18F_High_isr(void)
{
  unsigned long temp;

  if(1==INTCONbits.INT0IF)
    {
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F=0;
          if(MyTMR3.ChangeFlag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NTCONbits.INT0IE=0;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ChangeFlag=0;//如果标志为1,则置0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=TMR3L;//读取TMR3寄存器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=TMR3H;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<<=8;
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|=TMR3L;
                  Freq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Cycle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ChangeFlag=1;//如果标志为0,则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HighCounter=0;//清相关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TMR3.LowCounter=0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if(1==INTCONbits.TMR0IF)//定时1S时间到
    {
          INTCONbits.TMR0IF=0;//TMR0溢出标志位清0
      TMR0H=(65536-31250)/256;//先写高字节
      TMR0L=(65536-31250)%256;//再写低字节

      T1CONbits.TMR1ON=0;//TMR1计数器停止工作
      MyTMR1.LowCounter=TMR1L;
      MyTMR1.LowCounter=TMR1H;
      MyTMR1.LowCounter<<=8;
      MyTMR1.LowCounter|=TMR1L;
      CycleFlag=0;
      FreqFlag=1;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低优先中断服务程序函数
#pragma interruptlow SystemInterruptISR
void SystemInterruptISR(void)
{
  if(1==PIR1bits.TMR1IF)//如果TMR1溢出
    {
          PIR1bits.TMR1IF=0;//清TMR1溢出标志位
          MyTMR1.HighCounter++;//TMR1软计数器加1
        }

  if(1==PIR2bits.TMR3IF)//如果TMR3溢出
    {
          PIR2bits.TMR3IF=0;//清TMR3溢出标志位
          MyTMR3.HighCounter++;//TMR3软计数器加1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1-05-14):
如果有pcb文件就完美了。

网友B:
不错 不错   很好的资料   感谢分享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