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多位LED数码管的数字钟设计报告

楼主(2018-05-19):
基于多位LED数码管的数字钟设计
【中文摘要】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软件Keil和Proteus来仿真一个由单片机AT89C51芯片和多位LED数码管为核心的单片机数字时钟,从而锻炼出学习、设计、开发软、硬件的能力。设计已完成的数宇钟的基本功能:正常走时(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)、校正时间和秒表功能。且操作简单、运行稳定。

1前言
     数字钟具有走时准确,一钟多用等特点,在生活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。虽然现在市场上已有现成的电子钟集成电路芯片,价格便宜、使用也方便。但是,人们对电子产品的应用要求越来越高,数字钟不但可以显示当前的时问,而且可以显示期、农历、以及星期等,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。
    时钟电路在计算机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是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。在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中,时钟有两方面的含义:一是指为保障系统正常工作的基准振荡定时信号,主要由晶振和外围电路组成,晶振频率的大小决定了单片机系统工作的快慢。二是指系统的标准定时时钟,即定时时间,它通常有两种实现方法:一是用软件实现,即用单片机内部的可编程定时/计数器来实现,但误差很大;二是用专门的时钟芯片实现,在对时间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,通常采用这种方法。
本文主要介绍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/计数器来实现多功能时钟的方法,设计由单片机AT89C51芯片和和多位LED数码管为核心,辅以必要的电路等,构成的一个单片机数字时钟。
2设计方案
2.1设计思路
    数字钟的功能就是显示秒、分和小时,其算法是60秒为1分钟,60分钟为1小时,一天为24小时。因此需要秒计数器到59秒的时候,再加1秒时,秒计数器清0,分钟计数器加1;秒计数器加到59秒,分钟计数器到59分时,再加1秒时,秒计数器和分计数器同时清0,小时计数器加1;当小时计数器为23小时,分计数器为59分,秒为59秒的时候,再加1秒时,秒计数器、分计数器和小时计数器同时清零。数字钟的核心就是要产生秒信号,这里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TO产生。定时器TO有4种工作方式,可以采用中断方式和查询方式编程。
此数字时钟由主模块(AT89C51)、显示模块(多位LED数码管)、控制模块和计时运算模块四大部分组成。其中控制模块和计时运算模块主要对年月日、时分秒的数值显示和调整进行操作,并且秒计算到60时,自动清零并向分进1;分计算到60时,自动清零并向时进1;时计算到24时,自动清零。这样,就形成了循环计时,显示模块主要用来显示当前计数值。AT89C51是整个设计的核心,主要用来产生定时中断,传输数据和控制各个部件工作。
数字钟格式:XX.XX.XX ,从左向右分别为时/年、分/月、秒/日。时分秒完成由秒01一直加1至59,再恢复00;分加1,由00至01,一直加1至59,再恢复00;时加1,时由00加至23后秒分时全部清零;该钟使用TO做定时中断。
时钟校正:走时过程中直接调整且不影响走时准确性。按下相应次数功能键S1进入相应数位的调整;按下S2按键加,相应数位加1;按下S3按键减,相应数位减1。
秒表功能:按下功能键S1对应次数,进入秒表计时功能;按下S2按键加,开始计时;按下S3按键减,暂停计时;暂停计时时,按下S2按键加,继续计时;按下S4按键,退出。
年月显示:按住S4按键不放,显示年月日。
2.2模块功能说明
(1)单片机AT89C51简介,如下图1
图1  AT89C51引脚图
VCC:供电电压。
    GND:接地。
    P0口:P0口为一个8位漏级开路双向I/O口,每脚可吸收8TTL门电流。当P1口的管脚第一次写1时,被定义为高阻输入。P0能够用于外部程序数据存储器,它可以被定义为数据/地址的第八位。在FIASH编程时,P0 口作为原码输入口,当FIASH进行校验时,P0输出原码,此时P0外部必须被拉高。P1口:P1口是一个内部提供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/O口,P1口缓冲器能接收输出4TTL门电流。P1口管脚写入1后,被内部上拉为高,可用作输入,P1口被外部下拉为低电平时,将输出电流,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。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,P1口作为第八位地址接口。
P2口:P2口为一个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/O口,P2口缓冲器可接收,输出4个TTL门电流,当P2口被写“1”时,其管脚被内部上拉电阻拉高,且作为输入。并因此作为输入时,P2口的管脚被外部拉低,将输出电流。这是由于内部上拉的缘故。P2口当用于外部程序存储器或16位地址外部数据存储器进行存取时,P2口输出地址的高八位。在给出地址“1”时,它利用内部上拉优势,当对外部八位地址数据存储器进行读写时,P2口输出其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。P2口在FLASH编程和校验时接收高八位地址信号和控制信号。
P3口:P3口管脚是8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双向I/O口,可接收输出4个TTL门电流。当P3口写入“1”后,它们被内部上拉为高电平,并用作输入。作为输入,由于外部下拉为低电平,P3口将输出电流(ILL)这是由于上拉的缘故。
RST:复位输入。当振荡器复位器件时,要保持RST脚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时间。
    ALE/PROG:当访问外部存储器时,地址锁存允许的输出电平用于锁存地址的地位字节。在FLASH编程期间,此引脚用于输入编程脉冲。在平时,ALE端以不变的频率周期输出正脉冲信号,此频率为振荡器频率的1/6。因此它可用作对外部输出的脉冲或用于定时目的。然而要注意的是:每当用作外部数据存储器时,将跳过一个ALE脉冲。如想禁止ALE的输出可在SFR8EH地址上置0。此时, ALE只有在执行MOVX,MOVC指令是ALE才起作用。另外,该引脚被略微拉高。如果微处理在外部执行状态ALE禁止,置位无效。
/PSEN: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通信号。在由外部程序存储器取指期间,每个机器周期两次/PSEN有效。但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时,这两次有效的/PSEN信号将不出现。
  /EA/VPP:当/EA保持低电平时,则在此期间外部程序存储器(0000H-FFFFH),不管是否有内部程序存储器。注意加密方式1时,/EA将内部锁定为RESET;当/EA端保持高电平时,此间内部程序存储器。在FLASH编程期间,此引脚也用于施加12V编程电源(VPP)。
XTAL1:反向振荡放大器的输入及内部时钟工作电路的输入。
XTAL2:来自反向振荡器的输出。
    ①TMOD定时器/计数器方式寄存器
定时器方式控制寄存器TMOD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,字节地址为89H,无位地址。
  ②TCON定时器/计数器控制寄存器
TCON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,字节地址为88H,位地址(由低位到高位)为88H--8FH,由于有位地址,十分便于进行位操作。
③定时器/计数器的初始化
由于定时器/计数器的功能是由软件编程确定的,所以一般在使用定时/计数器前都要对其进行初始化,使其按设定的功能工作.初始货的步骤一般如下:
  • 确定工作方式(即对TMOD赋值),预置定时或计数的初值。
2、根据需要开放定时器/计数器的中断(直接对IE位赋值)。
3、启动定时器/计数器。
(2)多位LED数码管7SEG-MPX6-CA简介如下2
           图2  7SEG-MPX6-CA数码管模型图
    7SEG-MPX6-CA是7段6位共阳级数码管,DP为小数点,位码(1-6)应轮流通高电位,段码控制数码管的显示:0-e,1-d,2-p,3-c,4-g,5-b,6-f,7-a.共阳极LED数码管,它是将发光二极管的阳极(正极)短接后作为公共阳极.当驱动信号为低电平才能发光。
本实验采用动态显示,即节省了I/O口,又能降低能耗。
显示过程注意消影。
(3)其余件如下3
    BUTTON             PNP
   POWER       GROUND          RES
             图3  所需用到的其余元件
2.3系统总体原理图如下4
                    图4  基于多位LED数码管的数字钟总图
2.4电路图的接法设计
鉴于仿真的单片机数字时钟的美观性,取消各模块间的可见连线,利用Proteus中的Edit Wire Style 按钮来连接各个端口。
单片机P1端口接按键S输入;单片机P0端口接段码驱动到数码管;单片机P2端口接位码驱动到数码管。
2.5按键功能说明
  1、功能键--根据按下的次数,分别调节时间和年月,按位调节,同时调整位闪烁,按下11次后进入秒表,期间可以按退出键退出功能调节或秒表。
  2、数字加---进入时间或年月调节时,按此键闪烁位数字加一,秒表模式下为秒表开始键。
  3、数字减---进入时间或年月调节时,按此键闪烁位数字减一,秒表模式下为秒表暂停键。
  4、退出键---进入时间或年月调节时,按此键保存调节并退出,没进入时间或年月调节时按此键显示年月。
3 程序流程图
3.1时钟显示程序流程图如下图5
    图5 时钟显示程序流程图
3.2外部中断处理流程图如下图6
     图6  外部中断处理流程图

3.3函数模块及功能
(1)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,供时钟主程序使用
(2)Void Time1() interrupt 3
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,供秒表使用
(3)Void yanshi(uint z)
     延时程序,供动态扫描与按键去抖
(4)Void xianshi()
     动态扫描程序
(5)Void shizhong()
     时钟主程序
(6)Void key1()
     按键1检测,按的次数不同进入不同调节功能
(7)Void key2()
     按键2检测,数字加或秒表计时
(8)Void key3()
     按键3检测,数字减或秒表暂停
(9)Void key4()
     按键4检测,按住不放显示年月,退出功能
(10)Void nyr()
     年月日调节
(11)Void miaobiao()
     秒表,精确到1%秒
(12)Void init()
     初始化设置中断
4 设计总结
这次对数字钟的设计,经过认真地查找资料、编写程序以及调试程序,结果达到验证无误。从开始设计到仿真实现,再到论文文章的完成,每走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尝试与挑战。从单片机模块数字钟的设计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单片机开发的规律:先了解所有元件的具体内容,从而画出其电路图,使数字钟从简易变成多功能的方式,虽没有做闹铃功能的多功能数字钟,却知晓了其方法。从而更好地让自己踏入单片机应用领域的第一步。
【参考文献】
[1]赵文博,刘文涛.单片机语言C51程序设计[M].人民邮电出版社,2006
[2]石从刚.MCS-51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实训教程[M].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,2007
[3]张靖武.单片机系统的PROTEUS设计与仿真[M].电子工业出版社,2009
[4]李精华.基于数字钟设计的单片机课程项目开发[J].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2010
附录:
程序代码及说明
#include <AT89X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变量和数码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ode shuma[]={
0x14,0xd7,0x4c,0x45,0x87,
0x25,0x24,0x57,0x04,0x05};//数码表
uchar code fenge[]={
0x10,0xD3,0x48,0x41,0x83,
0x21,0x20,0x53,0x00,0x01};
//带点的数码表
uchar code weixuan []={
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f};
//位选控制表
uchar t,tt,a,b,c,d,e,f,x,y,id,fen
,miao,hm,mm,ff,shi,ri,yue,nian;
sbit s1=P1^0;//
菜单键,按下的次数进入不同的调节功能
sbit s2=P1^1;//数字加键、秒表开始键
sbit s3=P1^2;//数字减键、秒表暂停键
sbit s4=P1^3;
//显示年月日,菜单退出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时钟主程序使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()interrupt 1
{ TH0=(65536-49990)/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0每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TL0=(65536-49990)%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0每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            t++;//中断次数
              if(t==21)
//在调节时间或年月时把t控制在20以内
//避免中断次数不受控
              {  t=0;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秒表使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
{ TH1=(65536-1001)/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1每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 TL1=(65536-1001)%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1每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tt++;
if(tt==11)
tt=0;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时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动态扫描和按键去抖用
如果是实物的话,x的值设为3就可以了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yanshi(uint z)
{ for (x=25;x>0;x--)
  for (y=z;y>0;y--);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态扫描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xianshi ()
{ P0=0xff;//消影
  P2=weixuan[0];//第一位数码管
  if(t<=10)//数码管闪烁
{ if(id==1)//调节小时十位时闪烁
  { P2=weixuan[6]; }
              if(id==5)//调节年十位时闪烁
              { P2=weixuan[6]; }
}
P0=shuma[a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P0=0xff;//消影
P2=weixuan[1];//第二位数码管
if(t<=10)//数码管闪烁
{ if(id==2)//调节小时个位时闪烁
{ P2=weixuan[6]; }
if(id==6)//调节年十位时闪烁
{ P2=weixuan[6]; }
}
P0=fenge[b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P0=0xff;//消影
P2=weixuan[2];//第三位数码管
if(t<=10)//数码管闪烁
{if(id==3)
//调节分十位时闪烁
{ P2=weixuan[6]; }
   if(id==7)//调节月十位时闪烁
   { P2=weixuan[6]; }
}
P0=shuma[c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P0=0xff;//消影
P2=weixuan[3];//第四位数码管
if(t<=10)//数码管闪烁
{ if(id==4)//调节分个位时闪烁
  { P2=weixuan[6]; }
   if(id==8)//调节月个位时闪烁
              { P2=weixuan[6]; }
}
P0=fenge[d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P0=0xff;//消影
P2=weixuan[4];//第五位数码管
if(t<=10)
{if(id==9)//调节日十位时闪烁
{ P2=weixuan[6]; }
}
P0=shuma[e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P0=0xff;//消影
P2=weixuan[5];//第六位数码管
if(t<=10)
{ if(id==10)//调节日的个位时闪烁
{ P2=weixuan[6]; }
}
P0=shuma[f];//显示数码
yanshi(5);
//提高亮度,使每一位数码管一样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钟主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izhong()
{ if(t==20)
//进入20次中断后秒加1,50ms*20=1s
{ t=0;
   miao++; }
   if(miao==60)//秒够60清零,分加1
              { miao=0;
              fen++; }
              if(fen==60)//分够60清零,时加1
              {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shi++; }
                if(shi==24)//时够24清零,日加1
                { r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1检测
按键检测,按的次数不同进入不同调节功能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1()
{ while(s1==0)
{ yanshi(300);//延时去抖
   while(s1==0)
  { id++;//根据ID值的不同进入各种功能
              while(s1==0);//等待松开菜单键
              yanshi(350);
              while(s1==0); }
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2检测
       按键检测,数字加或秒表开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2()
{ while(s2==0)
{ yanshi(300);//延时去抖
   while(s2==0)
  { if(id==11)
//只允许在秒表模式下开始
   { TR1=1;//秒表开始 }
              switch(id)//根据ID值调整不同的位
              { case 1:a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b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c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d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a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b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c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d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e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f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id<=4)
//使时分调节时数值限制在合理范围
              { if(a==3)
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if(a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if(b>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0;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b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 if(c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       if(d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a*10+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c*10+d; }
        if(id>=5,id<11)
//使年月日调节时数值限制在合理范围
              { if(a==10)
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if(b==10)
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if(c==2)
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      if(c*10+d>12)
         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  if(e==4)
                 e=0;
                if(e*10+f>31)
 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  nian=a*10+b;
                yue=c*10+d;
                ri=e*10+f; }
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;
//等待放开数字加键
                yanshi(350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;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3检测
              按键检测,数字减键、秒表暂停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3()
{ while(s3==0)
{ yanshi(300);//延时去抖
   while(s3==0)
  { if(id==11)
//只允许在秒表模式下暂停
   { TR1=0;//秒表暂停 }
              switch(id)
              { case 1:a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b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c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d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a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b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c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d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e--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f--;break; }
              if(id<=4)
//使时分调节时数值限制在合理范围
              { if(a==-1)
                a=2;
              if(a==2)
              { if(b>=5)
                b=0; }
              if(b==-1)
                b=9;
              if(c==-1)
                c=5;
              if(d==-1)
                d=9;
              shi=a*10+b;
              fen=c*10+d; }
              if(id>4,id<11)
//使年月日调节时数值限制在合理范围
   { if(a==-1)
                a=9;
              if(b==-1)
                b=9;
              if(c==-1)
                c=1;
              if(d==-1)
                d=9;
              if(c*10+d>12)
        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if(e==-1)
                e=3;
              if(f==-1)
                f=9;
              if(e*10+f>31)
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nian=a*10+b;
              yue=c*10+d;
              ri=e*10+f;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;
//等待放开数字减键
              yanshi(350);
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; }
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4检测--退出菜单
按键检测,按住S4不放时显示年月日
          退出功能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4()
{ while(s4==0)
{ yanshi(300);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while(s4==0)
  { id=12;//退出菜单
              TR1=0;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hm=0;//退出秒表时初始化秒表
              mm=0;//退出秒表时初始化秒表
              ff=0;//退出秒表时初始化秒表
              shizhong();
//显示年月时让时钟继续走
              a=nian/10;
              b=nian%10;
              c=yue/10;
              d=yue%10;
              e=ri/10;
              f=ri%10;
              xianshi(); }
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月日调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nyr()
{ while(id==5)
//按下菜单键5次时进入年月日调节
{ while(id<11)
  { key1();//调节位检测
              key2();//数值加检测
              key3();//数值减检测
    a=nian/10;
              b=nian%10;
              c=yue/10;
              d=yue%10;
              e=ri/10;
              f=ri%10;
              xianshi();
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key4();//退出检测 }
     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确到1%秒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iaobiao()
{ while(id==11)
//按下菜单键11次时进入秒表
{ shizhong();
//进入秒表功能时让时钟继续走
  key2();//秒表开始检测
  if(tt==10)
  {              tt=0;
              hm++; }
  if(hm==100)
  { mm++;
              hm=0; }
  if(mm==60)
  { mm=0;
              ff++; }
   key3();//秒表暂停检测
              a=ff/10;
              b=ff%10;
              c=mm/10;
              d=mm%10;
              e=hm/10;
              f=hm%10;
              xianshi();
              key4();//退出秒表检测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()
{ t=0;//定时器0中断次数初始化
  tt=0;//定时器1中断次数初始化
  id=0;//调整位初始化
  hm=0;//秒表初始化
  mm=0;//秒表初始化
  miao=0;//秒初始化
  fen=53;//分初始化
  shi=12;//时初始化
  ri=5;//日初始化
  yue=5;//月初始化
  nian=9;//年初始化
  EA=1;//开总中断
  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  ET1=1;//开定时器1中断
  TMOD=0x11;//设置定时器为工作方式1
  TH0=(65536-49380)/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0每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TL0=(65536-49380)%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0每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TH1=(65536-1001)/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1每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TL1=(65536-1001)%256;
//装初值,使定时器1每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
  TR0=1;//开启定时器0
  TR1=1;//开启定时器1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 init();//初始化
  while(1)
{ shizhong();//时钟主程序
   key1();//按键1检测
   if(id!=0)
//没有按下功能键时按键1按键2无效
   { key2();//按键2检测
              key3();//按键3检测 }
              key4();//按键4检测
              nyr();//年月日调节
              miaobiao();//秒表
              if(id==12)//S1按键功能初始化
              id=0;//S1按键功能初始化
              a=shi/10;
//当没有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b=shi%10;//当无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c=fen/10;//当无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d=fen%10;//当无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e=miao/10;//当无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f=miao%10;//当无按键按下时,显示时分秒
              xianshi();//动态扫描程序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