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电机驱动的程序

楼主(2018-05-19):
主程序
#include "public.h"
#include "printf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#include "public.h"
#include "pwm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 Name        : main
* Description        : Main program.
* Input        : None
* Output        : None
* Return        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 int main()
{
u32 ti1=5; u32 ti2=5; u32 ad1=0; u32 ad2=0; u32 ad3=0; u32 ad4=0; u32 m1,m2; u8 i;
pwm1_init();        //PWM1 初始化
pwm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2 初始化 adc1_init();        //ADC1 初始化 adc2_init();        //ADC2 初始化 adc3_init();        //ADC3 初始化 adc4_init();        //ADC4 初始化 printf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printf 初始化
while(1)
{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 ad1=0;
for(i=0;i<50;i++)//读取 50 次的 AD 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

{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ADC_Channel_0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ADC_FLAG_EOC));//转换结束标志位 ad1=ad1+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//返回最近一次 ADCx 规则组的转
换结果
}
ad1=ad1/50; printf("ad1=%f\n",ad1*3.3/4096);
//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 delay_ms(1000);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0);
ad2=0;
for(i=0;i<50;i++)//读取 50 次的 AD 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
{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2,ADC_Channel_1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2, ENABLE);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2,ADC_FLAG_EOC));//转换结束标志位
ad2=ad2+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2);//返回最近一次 ADCx 规则组的转

换结果
}
ad2=ad2/50; printf("ad2=%f\n",ad2*3.3/4096); delay_ms(1000);
ad3=0;
for(i=0;i<50;i++)//读取 50 次的 AD 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
{
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3,ADC_Channel_13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3, ENABLE);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3,ADC_FLAG_EOC));//转换结束标志位
ad3=ad3+ADC_GetConversionValue (ADC3);//返回最近一次 ADCx 规则组的转

换结果
}
ad3=ad3/50; printf("ad3=%f\n",ad3*3.3/4096);

//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3); delay_ms(1000);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3); ad4=0;
for(i=0;i<50;i++)//读取 50 次的 AD 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
{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ADC_Channel_3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ADC_FLAG_EOC));//转换结束标志位
ad4=ad4+ADC_GetConversionValue (ADC1);//返回最近一次 ADCx 规则组的转

换结果
}
ad4=ad4/50; printf("ad4=%f\n",ad4*3.3/4096); delay_ms(1000);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3);
if (ad1>ad3)
{

m1=ad1-ad3;
if (m1>100)
{

}
else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               //PC4,使能端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        //PC5,CW 方向了控制 TIM_SetCompare2(TIM2, ti2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 //PC4,使能端
}
else if (ad1<ad3)
{
m1=ad3-ad1;
if (m1>100)
{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       //PC4,使能端
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        //PC5,CW  方向了控
TIM_SetCompare2(TIM2, ti2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
}
else
}
else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//PC4,使能端
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 //PC4,使能端
if (ad2>ad4)
{
m2=ad2-ad4;
if (m2>500)
{

}
else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TIM_SetCompare2(TIM3, ti1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  //PC1,使能端 m2
}
else if (ad2<ad4)
{
m2=ad4-ad2;
if (m2>500)
{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TIM_SetCompare2(TIM3, ti1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
else
}
else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//PC1,使能端 m2
}
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  //PC1,使能端 m2
}
}

/*
//M2 纵轴
{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TIM_SetCompare2(TIM3, ti1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while(1);
}
*/
/*
//M1 横轴
{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
TIM_SetCompare2(TIM2, ti2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//while(1);
}
}
}
*/
/**
//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1);
//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//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 ti1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//        while(1);
//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
//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
//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2, ti2);//设置 TIMx 捕获比较 2 寄存器值
//        while(1);
*/
ADC 程序
#include "adc.h" void adc1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AFIO|RCC_ APB2Periph_ADC1,ENABL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0;//ADC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IN;        //模拟输入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//设置指定 ADC 的规则组通道,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ADC_Channel_0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ADC_Cmd(ADC1,ENABLE);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//重置指定的 ADC 的校准寄存器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//获取 ADC 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
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//开始指定 ADC 的校准状态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//获取指定 ADC 的校准程序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ADC 的软件转 换启动功能
}
void adc2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AFIO|RCC_ APB2Periph_ADC2,ENABL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;//ADC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IN;        //模拟输入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ADC_Init(ADC2, &ADC_InitStructure);
//设置指定 ADC 的规则组通道,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2,ADC_Channel_1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Cmd(ADC2,ENABLE);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2);//重置指定的 ADC 的校准寄存器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2));//获取 ADC 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
ADC_StartCalibration(ADC2);//开始指定 ADC 的校准状态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2));//获取指定 ADC 的校准程序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2, 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ADC 的软件转 换启动功能
}
void adc3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AFIO|RCC_ APB2Periph_ADC3,ENABL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3;//ADC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IN;        //模拟输入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
ADC_Init(ADC3, &ADC_InitStructure);
//设置指定 ADC 的规则组通道,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3,ADC_Channel_13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
;
ADC_Cmd(ADC3,ENABLE);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3);//重置指定的 ADC 的校准寄存器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3));//获取 ADC 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
ADC_StartCalibration(ADC3);//开始指定 ADC 的校准状态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3));//获取指定 ADC 的校准程序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3, 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ADC 的软件转 换启动功能
}
void adc4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AFIO|RCC_ APB2Periph_ADC1,ENABLE);
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3;//ADC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IN;        //模拟输入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 //独立模式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        //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 //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//设置指定 ADC 的规则组通道,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ADC_Channel_3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 ADC_Cmd(ADC1,ENABLE);
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//重置指定的 ADC 的校准寄存器
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//获取 ADC 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
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//开始指定 ADC 的校准状态
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//获取指定 ADC 的校准程序
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 ADC 的软件转 换启动功能
}
PWM 程序
#include "pwm.h"
void pwm1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始化 GPIO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;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 始化定时器

化外设 TIMx
/* 开启时钟 */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7;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//复用推挽输出
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0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1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2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3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/TIM3 定时器初始化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9000;        //        不        分        频        ,PWM        频        率
=72000/900=8Khz//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//设置用来作为 TIMx 时钟频率预分频值,
100Khz 计数频率
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      //TIM  向上
计数模式
TIM_TimeBaseInit(TIM3, &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);
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TIM3,ENABLE);// 改 变 指 定 管 脚 的 映 射
//pC7
//PWM 初始化        //根据 TIM_OC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=TIM_OCMode_PWM1;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=TIM_OutputState_Enable;//PWM 输出使能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=TIM_OCPolarity_Low;
TIM_OC2Init(TIM3,&TIM_OCInitStructure);
//注意此处初始化时 TIM_OC2Init 而不是 TIM_OCInit,否则会出错。因为固件库的版 本不一样。
TIM_OC2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在 CCR2
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TIM_Cmd(TIM3,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外设
}
void pwm2_init(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始化 GPIO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;//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,用来初 始化定时器
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//根据 TIM_OC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 化外设 TIMx
/* 开启时钟 */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ENABLE);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3;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F_PP;//复用推挽输出

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4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5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*        配置 GPIO 的模式和 IO 口 */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6;        //选择你要设置的 IO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//设置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传输速率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 GPIO */
//TIM3 定时器初始化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9000;        //        不        分        频        ,PWM        频        率
=72000/900=8Khz//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//设置用来作为 TIMx 时钟频率预分频值,
100Khz 计数频率
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      //TIM  向上
计数模式
TIM_TimeBaseInit(TIM2, &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);
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FullRemap_TIM2,ENABLE);// 改 变 指 定 管 脚 的 映 射
//pC7
//PWM 初始化        //根据 TIM_OC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TIMx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=TIM_OCMode_PWM1;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=TIM_OutputState_Enable;//PWM 输出使能
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=TIM_OCPolarity_Low;
TIM_OC2Init(TIM2,&TIM_OCInitStructure);
//注意此处初始化时 TIM_OC2Init 而不是 TIM_OCInit,否则会出错。因为固件库的版 本不一样。

TIM_OC2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在 CCR2
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TIM_Cmd(TIM2,ENABLE);//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外设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