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0832数控电源的单片机程序与PCB及原理图

楼主(2018-05-19):
Altium Designer画的DAC0832数控电源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<reg52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16;
sbit V_ADD   = P3^4;           //电压加
sbit V_MIN   = P3^5;           //电压减
sbit V_SROTE = P3^6;           //读取上次存储的电压
sbit V_TJ    = P3^7;           //电压调节开关
/************EEPROM引脚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SCL=P3^2;       //AT24C02的时钟线
sbit SDA=P3^3;       //AT24C02的数据线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16 time);   //延时函数
void led(uint8 duan,uint8 wei, uint8 dian);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void ii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IC的开始信号产生函数
void ii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IC的结束信号产生函数
void iic_ack(bit sda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IC的应答信号产生函数
void iic_write(uint8 date);                // IIC通信,写数据函数
uint8 iic_read(uint8 sda2);                // 向EEPROM定入一个字节的数据
void iic_store(uint8 date,uint8 adss);  //将date储存到EEPROM指定的一个单元中
uint8 iic_got(uint8 adss,uint8 sck);     // 将1个数据从EEPROM指定的地址中读出
void key();
void display(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  led7[16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}; //数码管编码

uint8  dy_dx=0;      //电压数字量大小
uint16 V = 0;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模拟量大小
bit  v_tjv=0;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调节开关指示变量
void main()
{

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delay
行参  :time 延时基数
功能  :用while延时(6us单位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延时函数(6us单位)
void delay(uint16 time)
{
          while(time--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led
行参  :duan--段码 ,wei--位码, dian--是否显示点
功能  :数码管显示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ed(uint8 duan,uint8 wei, uint8 dian)
{
  if(dian==1)
    P1 = led7[duan]-0x80; //是否显示点
  else
    P1 = led7[duan];
  P2=~(1<<(wei-1));
  delay(100);
  P2 = 0XF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start
功能  :IIC的开始信号产生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ic_start()
{
SDA=1;                  //可根据资料的开始时延来写
SCL=0;
SCL=1;
delay(1);
SDA=0;
delay(1);
SCL=0;
SDA=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stop
功能  :IIC的结束信号产生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ic_stop()
{
  SDA=0;          //可根据资料的开始时延来写
  SCL=0;
  SCL=1;
  delay(1);
  SDA=1;
  delay(1);
  SCL=0;
  SDA=1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ack
行参  :sda1 要定入的指令
功能  :IIC的应答信号产生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sda1=0发送应答,sda1=1发送非应答
void iic_ack(bit sda1)
{
   SCL=0;
   SDA=sda1;
   SCL=1;
   delay(1);
   SCL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write
行参  :date 要定入的指令或数据
功能  :向EEPROM定入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IIC通信,写数据函数
void iic_write(uint8 date)
{
   uint8 i;
   SCL=0;            //接低时钟线
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//循环8次将8位数据送入EEPROM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e&0x80)        //循环取出数据的每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1;            //将数据赋给EEPROM的数据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e<<=1;                //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时钟线
                }
   SD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应答
   SCL=0;
   SCL=1;
   delay(20);
   SCL=0;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read
行参  :sda2 发送应答或非应答的选择(0——非应答,1——应答)
功能  :向EEPROM定入一个字节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ATC2402读数据
uint8 iic_read(uint8 sda2)
{
  uint8 i,date=0;  //数据返回
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接低时钟线
  SDA=1;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线
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时钟线
                   date=date<<1;  //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   date=date|0x01; //从数据线上读回数据赋给date
                   SCL=0;                   //接低时钟线
                 }
  iic_ack(sda2);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应答
  return d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store
行参  :date——要储存的数据,adss——要存放的地址
功能  :将date储存到EEPROM指定的一个单元中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ic_store(uint8 date,uint8 adss)
{
  iic_start();           //发送开始信号
  iic_write(0xa0);  //器件地址
  iic_write(adss);  //数据要存放的地址
  iic_write(date);  //存入数据
  iic_stop();       //一定要写这条停止指令。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iic_got
行参  :adss——要读取的数据的地址,sck——为1表示发送应答,为0表示发送非应答
功能  :将1个数据从EEPROM指定的地址中读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iic_got(uint8 adss,uint8 sck)
{
  uint8 date1;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  iic_start();              //发送开始信号
  iic_write(0xa0);    //器件地址
  iic_write(adss);    //要读取的数据的地址
  iic_start();              //发送开始信号
  iic_write(0xa1);    //器件地址(选择读)
  date1=iic_read(sck);//读取数据
  if(!sck)
     iic_stop();           //发送停止信号
  return date1;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
void key()
{
  if(!V_TJ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V_TJ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v_tjv=~v_tjv;

          }
  if(!V_SROTE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V_SROT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y_dx=iic_got(0x00,0);
          }
  if(v_tjv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V_ADD&&dy_dx!=2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y_dx=dy_dx+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store(dy_dx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V_AD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V_MIN&&dy_dx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y_dx=dy_dx-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store(dy_dx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V_MI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  P0=dy_dx;
  V = dy_dx*4.8;
  led(V/1000,1, 0);
  led(V%1000/100,2, 1);
  led(V%100/10,3, 0);
  led(V%10,4, 0);

}

网友A(2018-12-08):
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,我下载下来学习参考下。

网友B:
我怎么没找看到呢。。。感谢,学习一下

网友B:
我怎么没有找点看到,谢谢分享

网友C(2019-06-11):
谢谢了,我也想弄一个数控电源

网友D(2019-07-18):
不错的资料,有学习价值!

网友E(2020-03-08):
非常感谢楼主,很有意义的学习资料!

网友F:
这个真好谢谢楼主

网友G(2020-04-09):
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料,谢谢!!!

网友G:
不可多得的学习单片机资料,谢谢!!

网友H(2021-01-17):
请问你这个有过流、短路保护吗?

网友I(2023-03-15):
感谢楼主的资料,很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