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软件中的“目标未建立”?

楼主(2018-05-19):
求助各位!
为什么我的keil软件编译的时候一直显示目标未建立?点编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(main_1.c - 0 Error(s), 0 Warning(s).)
但是按F7之后就一直显示目标未建立(Program Size: data=10.0 xdata=0 code=89,目标未建立。)
而且这种情况在刚开始新建工程的时候是没问题的,但是重新写一个新的c文件进去之后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。哪位能指点一下,将感激不尽!

网友A:
你新写的c文件。先保存之后。再编译一下试试

网友B:
是没有给工程添加文件嘛?

网友C:
重建工程试试

网友D:
你把c文件添加到工程没?编译没错只是说你的c文件是没有问题的,至少基本的语法逻辑错误是没有的,但不代表你就能建立目标文件,你看看有没有把c文件添加至工程里

网友E:
是要点击Target Options

网友E:
点击Target Options,生成hex文件

网友F:
复制你的程序,新建工程,再复制过去

网友G:
先建立工程,再建立文件

网友H(2020-06-25):
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,所以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