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两个STM32F103ZET6 怎么通信?

楼主(2018-05-19):
一个做主机,一个做从机。在同一个板子上,用什么通讯方式比较方便?

网友A:
串口最简单了,随便配置一下就可以通信。而且,串口资源多!!~

网友B:
串口最简单,通讯协议采用modbus,或者自己的定义都可以。

网友C:
在一个板子上,SPI速度最快

网友D:
RS232 串口通信

网友E:
短距离直接串口通信

网友F:
对数据传输的速度有限制吗

网友G:
CAN 或者 L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