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的单片机源码与资料分享

楼主:
关于无线模块,NRF24L01 是 NORDIC 公司最近生产的一款无线通信通信芯片,采用 FSK 调制,内部集成 NORDIC 自己的 Enhanced Short Burst 协议。可以实现点对点或是 1 对 6 的无线通信。
无线通信速度可以达到 2M(bps)。NORDIC 公司提供通信模块的 GERBER 文件,可以直
接加工生产。嵌入式工程师或是单片机爱好者只需要为单片机系统预留 5 个 GPIO,1 个中
断输入引脚,就可以很容易实现无线通信的功能,非常适合用来为 MCU 系统构建无线通信
功能。
NRF24L01 的框图如 Fig.1 所示,从单片机控制的角度来看,我们只需要关注 Fig.1 右面
的六个控制和数据信号,分别为 CSN、SCK、MISO、MOSI、IRQ、CE。
CSN:芯片的片选线,CSN 为低电平芯片工作。
SCK:芯片控制的时钟线(SPI 时钟)
MISO:芯片控制数据线(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)
MOSI:芯片控制数据线(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)
IRQ:中断信号。无线通信过程中 MCU 主要是通过 IRQ 与 NRF24L01 进行通信。
CE: 芯片的模式控制线。 在 CSN 为低的情况下,CE 协同 NRF24L01 的 CONFIG 寄
存器共同决定 NRF24L01 的状态(参照 NRF24L01 的状态机)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功能:2.4G通信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说明:在两块开发板上分别下载此程序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按键P35    发生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      发射指示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                 接受指示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-8          2.4G的I/O指示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硬件连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4G                  单片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                    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N                  P1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Q                   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SO                  P1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SI                  P1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                   P1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作者:研发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api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TX_ADR_WIDTH   5  // 5字节宽度的发送/接收地址
#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//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
//#define LED P2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uchar code TX_ADDRESS[TX_ADR_WIDTH] = {0x34,0x43,0x10,0x10,0x01};  //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
uchar RX_BUF[TX_PLOAD_WIDTH];
uchar TX_BUF[TX_PLOAD_WIDTH];
uchar flag;
uchar DATA = 0x01;
uchar bdata sta;
sbit  RX_DR         = sta^6;
sbit  TX_DS         = sta^5;
sbit  MAX_RT = sta^4;
sbit KEY=P3^5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 init_io()

描述:
    初始化IO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io(void)
{
        CE  = 0;        // 待机
        CSN = 1;        // SPI禁止
        SCK = 0;        // SPI时钟置低
        IRQ = 1;        // 中断复位
//        LED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指示灯
LED1=1;
LED2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delay_ms()

描述:
    延迟x毫秒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(uchar x)
{
    uchar i, j;
    i = 0;
    for(i=0; i<x; i++)
    {
       j = 250;
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j = 250;
       while(--j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RW()

描述:
    根据SPI协议,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,同时从nRF24L01
        读出一字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W(uchar byte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          // 循环8次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OSI = (byte & 0x80);   //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
                   byte <<= 1;             //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
                   SCK = 1;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SCK,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,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byte |= MISO;               // 读MISO到byte最低位
                   S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CK置低
           }
    return(byte);   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RW_Reg()

描述:
   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W_Reg(uchar reg, uchar value)
{
        uchar status;
  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置低,开始传输数据
  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// 选择寄存器,同时返回状态字
          SPI_RW(value);             //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
  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拉高,结束数据传输
  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// 返回状态寄存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Read()

描述:
   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ead(uchar reg)
{
        uchar reg_val;
  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置低,开始传输数据
          SPI_RW(reg);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寄存器
          reg_val = SPI_RW(0);        //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
  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拉高,结束数据传输
          return(reg_val);            // 返回寄存器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Read_Buf()

描述:
   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,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
        数据或接收/发送地址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Read_Buf(uchar reg, uchar * pBuf, uchar bytes)
{
        uchar status, i;
  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置低,开始传输数据
  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 // 选择寄存器,同时返回状态字
          for(i=0; i<bytes; i++)
            pBuf[i] = SPI_RW(0);    //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
  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拉高,结束数据传输
  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 // 返回状态寄存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SPI_Write_Buf()

描述:
   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,通常用来写入发
       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/发送地址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SPI_Write_Buf(uchar reg, uchar * pBuf, uchar bytes)
{
        uchar status, i;
          CS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置低,开始传输数据
          status = SPI_RW(reg);       // 选择寄存器,同时返回状态字
          for(i=0; i<bytes; i++)
            SPI_RW(pBuf[i]);        //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
          CS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N拉高,结束数据传输
          return(status);             // 返回状态寄存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RX_Mode()

描述:
  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,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X_Mode(void)
{
        CE = 0;
  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RX_ADDR_P0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 //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AA, 0x01);               //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RXADDR, 0x01);           // 使能接收通道0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CH, 40); 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射频通道0x40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X_PW_P0, TX_PLOAD_WIDTH);  //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SETUP, 0x07);            // 数据传输率1Mbps,发射功率0dBm,低噪声放大器增益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CONFIG, 0x0f);              // CRC使能,16位CRC校验,上电,接收模式
          C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TX_Mode()

描述:
   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,(CE=1持续至少10us),
        130us后启动发射,数据发送结束后,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
       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X_Mode(uchar * BUF)
{
        CE = 0;
  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TX_ADDR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    // 写入发送地址
          SPI_Write_Buf(WRITE_REG + RX_ADDR_P0, TX_ADDRESS, TX_ADR_WIDTH);  //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,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
          SPI_Write_Buf(WR_TX_PLOAD, BUF, TX_PLOAD_WIDTH);                  // 写数据包到TX FIFO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AA, 0x01);       //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EN_RXADDR, 0x01);   // 使能接收通道0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SETUP_RETR, 0x0a);  //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+86us,自动重发10次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CH, 40);         // 选择射频通道0x40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RF_SETUP, 0x07);    // 数据传输率1Mbps,发射功率0dBm,低噪声放大器增益
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CONFIG, 0x0e);      // CRC使能,16位CRC校验,上电
        CE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Check_ACK()

描述:
   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,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
        号是否重发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heck_ACK(bit clear)
{
        while(IRQ);
        sta = SPI_RW(NOP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状态寄存器
        if(MAX_RT)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是否清除TX FIFO,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RW(FLUSH_TX);
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STATUS, sta);  //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
        IRQ = 1;
        if(TX_DS)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x00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(0xff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CheckButtons()

描述:
    检查按键是否按下,按下则发送一字节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eckButtons()
{
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BUF[0] = DATA;          // 数据送到缓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_Mode(TX_BU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_ACK(1);               // 等待发送完毕,清除TX FIF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Mod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为接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<<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DAT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main()

描述:
    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_io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IO
        RX_Mod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为接收模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eckButtons();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sta = SPI_Read(STATUS);          // 读状态寄存器
            if(RX_D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Read_Buf(RD_RX_PLOAD, RX_BUF, TX_PLOAD_WIDTH);  // 从RX FIFO读出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PI_RW_Reg(WRITE_REG + STATUS, sta);  // 清除RX_DS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接受完成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//RX_BUF[0];           // 数据送到LE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//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LED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(2018-06-11):
单片机无线传输,那不是要2个单片机,一个单片机把数据向无线传输模块输出,转无线发送。再用一个单片机从无线传输模块中读取?

网友B:
这个可以传视频吗

网友C(2018-12-28):
我调试好了,不错的程序

网友D(2023-02-14):
不知道是不是我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