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89c51的dht11温湿度检测1602显示(附加串口显示)

楼主:
单片机源码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str1[]={"  "},str2[]={"  "};
sbit dat=P2^0; //dht11 dat端口
sbit EN=P3^4;
sbit RS=P3^5;
sbit RW=P3^6;
uchar TH_data,TL_data,RH_data,RL_data,CK_data;
uchar FLAG,k,count,temp,comdata;
uchar T_data_H,T_data_L,RH_data_H,RH_data_L,checkdata;
uchar T_data_H_temp,T_data_L_temp,RH_data_H_temp,
      RH_data_L_temp,checkdata_temp;
void delayms(uint x)
{
        uint y;
        for(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Delay(uint j) //100us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7;i++);
}
void Delay_10us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--;
        i--;
        i--;
        i--;
        i--;
        i--;
}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EN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return(bit)(P0&0x80);
}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0;
}
void LCD_Write_Data(uchar Data)
{
        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a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0;
}
void LCD_Write_String(uchar x,y,uchar *s)
{
        if(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x);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+x);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*s);
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}
}
void LCD_Write_Char(uchar x,y,Data)
{
        if (y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+x);
 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Data(Data);
}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//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8); //显示关闭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//显示清屏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//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//显示开及光标设置
}
void COM(void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dat)&&FLAG++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temp=0;
                if(dat)temp=1;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at)&&FLAG++); //超时则跳出for循环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//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//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
                com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comdata|=temp;        //0
        }
}
void RH(void)
{
        dat=0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dat=1;
        Delay_10us(); //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
        dat=1;
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,响应则向下运行
        if(!dat)  //T !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dat)&&FLAG++);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,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at)&&FLAG++);
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接收状态
    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    RH_data_H_temp=comdata;
    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    RH_data_L_temp=comdata;
    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    T_data_H_temp=comdata;
    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    T_data_L_temp=comdata;
                COM();
                checkdata_temp=comdata;
                dat=1; //数据校验
                temp=(T_data_H_temp+T_data_L_temp+RH_data_H_temp+RH_data_L_temp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checkdata_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data_H=RH_data_H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data_L=RH_data_L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data_H=T_data_H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data_L=T_data_L_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data=checkdata_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shidu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wendu:"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'%'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0,1,'C');
                //LCD_Write_String(10,1,"C"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0,0," RH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data=RH_data_H; //把湿度整数给予SRT0.(直接使用即可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_data=RH_data_L; //把湿度小数给予SRT1.==0(为零,不用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_data=T_data_H;  //把温度整数给予SRT2.(直接使用即可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_data=T_data_L;  //把温度小数给予SRT3.==0(为零,不用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K_data=checkdata; //校验位(不用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1[0]=(char)(0x30+RH_data/10); //湿度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1[1]=(char)(0x30+RH_data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2[0]=(char)(0x30+TH_data/10); //温度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2[1]=(char)(0x30+TH_data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str1[0]); //显示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8,0,str1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1,str2[0]); 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8,1,str2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 //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易小于 2S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8-06-11):
为什么我的串口显示的是乱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我的串口显示的是乱码

接受选择不要用十六进制  字符接收即可 应该是 printf 做的输出

网友C(2018-08-18):
请问。要想在这个程序中加报警系统,怎么弄啊

网友D(2018-12-04)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我的串口显示的是乱码

你好,这个程序烧进去后在串口助手显示的也是乱码(在文本模式下是汉字的那种乱码),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E:
最近正想做一个,学习了。

网友F(2019-03-27):
楼楼大人可以发送一份完整的在串口助手中显示大代码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学习了,感谢分享

可以发我一份完整资料嘛?2756873747@qq.com

网友G:
楼主可以发我一份完整资料嘛?2756873747@qq.com

网友I(2019-07-03):
厉害厉害,非常感谢啊

网友I:
这篇程序非常棒

网友J:
数据帧的传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