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生成的.hex文件怎么打开?

楼主(2018-05-19):
keil生成的.hex文件怎么打开?有知道的吗?

网友A:
我是新手,就我了解,这个hex文件可以烧到单片机,或者供仿真软件里的单片机使用,打开也看不懂,好像是一堆十六进制的东西

网友B:
可以自己搜索HEX软件,专门用来打开的

网友C:
用记事本吧

网友D:
去proteus里面找到你的仿真图,双击单片机,Program File,选择你的.hex文件。加载运行。

网友E:
用系统自带的写字板,记事本打开

网友F:
去proteus里面找到仿真图,双击单片机,从弹出框选中Program File,选择你的.hex文件,然后直接跑程序,不用打开。

网友G:
直接用keil打开

网友H:
在proteus里你设计的电路图双击单片机,然后出现的对话框里面有一栏是个小文件的标志,点开 可以上传HEX文件了 然后可以仿真了

网友I:
打开干嘛,那是烧写时候用的

网友J:
notepad ,记事本都能打开,不过打开也看不懂,全是16进制的字符

网友K:
打开也看不懂吧,还不如直接烧进去仿真

网友L:
用WINHEX打开

网友M:
hex文件是下载进单片机的,是给机器看的

网友N:
project optionsfor target 然后就选output 有一个hex

网友O:
hex文件相当于汇编语言,是一种机器语言,可以直接下到单片机里面,如果有错误的话是检查你写的c语言程序

网友P:
16进制字符,看不懂。用stc-isp烧录到单片机里运行

网友Q:
不用打开,直接烧到单片机里面去就行了,打开也看不到的,很复杂

网友R:
.hex文件是烧到单片机中的文件,应该不能直接打开的吧

网友S:
打开也没用,就是防止反向抄袭的

网友T:
hex文件生成之后直接烧录进单片机就行了呀

网友U:
hex文件生成,可以打开,我一般都是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才会用

网友V:
打不开,不能被打开

网友W:
用仿真软件烧到单片机里去

网友X:
这是用来烧录的文件

网友Y:
烧录到prutuse里面运行

网友Z:
用烧写软件加载

网友AA:
搞不懂,要打开它干嘛?会加载就行。

网友AB:
用编译软件KEIL就可以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