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不能实时显示探测结果,求大神赐教

楼主(2018-05-19):
不能实时显示探测结果,求大神赐教;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uchar         AD_DATA[1]; //保存IN0通道转换后的数据
uchar          addata0;
uchar          addata1;
/********************adc0809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adc0809_data  P2// ADC0809模块的D0-D7分别接P2.0-P2.7
sbit STR=P0^0; //单片机P0.0接模块STR引脚, 启动转换信号
sbit EOC=P0^1; //单片机P0.1接模块EOC, 转换结束信号,高电平有效
sbit OE=P0^2; //单片机P0.2接模块OE,输出允许信号,高电平有效
sbit CLK=P0^3; //单片机P0.3接CLK ,ADC0809时钟,输入50-800KHZ的频率
sbit ADD_A=P0^4;
sbit ADD_B=P0^5;        //定义地址线
sbit ADD_C=P0^6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LCM_Data     P1    //LCD1602数据接口
#define Busy         0x80   //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
sbit    LCM_RW     = P3^3;  //读写控制输入端,LCD1602的第五脚
sbit    LCM_RS     = P3^4;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端,LCD1602的第四脚
sbit    LCM_E      = P3^2;  //使能信号输入端,LCD1602的第6脚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存储模块端口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P1_0 = P3^5;//busy忙标志管脚
sbit P1_5 = P3^6 ;//测试板信号指示(指示发送数据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函数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WriteDataLCM                (uchar WDLCM);//LCD模块写数据
void    WriteCommandLCM        (uchar WCLCM,BuysC); //LCD模块写指令
uchar   ReadStatusLCM(void);//读LCD模块的忙标
void    DisplayOne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ASCII);//在第X+1行的第Y+1位置显示一个字符
void    LCMInit(void);//LCD初始
void    delayms(uint ms);//1MS基准延时程序
void    delay(uchar i); //延时函数2
void    DisplayList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elayms, uchar code *DData);
void        judge_xianshi(void);//显示处理程序
void    init();//系统初始化设置
void    AD();//读取AD数据
void    Send_UART(unsigned int num/*字节数*/,unsigned char *Date_OUT/*数据数组*/);
void        SD();
uchar         flag1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系统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nit()
{
  EA=1; //开总中断
  TMOD=0x02; //设定定时器 T0工作方式
  TH0=216; //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
  TL0=216;
  TR0=1; //启动定时器T0
  ET0=1;
  STR=0;
  OE=0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adc0809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()
{
        STR=1;//ADDR这样如果不是通道0,可以在这边加一条其他地址的程序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ADD_A=0;
        ADD_B=0;
        ADD_C=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TR=0;
    delay(10);
    STR=1; //启动AD转换
        delay(10);
    STR=0;
    while(0==EOC);//等待转换结束
    OE=1;
    AD_DATA[0]=adc0809_data; //读取AD数据,数据范围为0-255
           OE=0;
           delay(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judge_xianshi()
{
        addata0=255/AD_DATA[0]/1*10;//把数据扩大10,为下面求取小数位后1位做准备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0,0, "R="); //在液晶的第二行第0位开始显示"R="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2, addata0/100000+0x30); //显示AD数据的万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3, addata0/100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千位
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4, addata0/10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百位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5, addata0/1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十位
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6, addata0/1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十位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7,0, ".")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0,8, addata0%10+0x30);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9,0, "v");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10,0, "/");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0,11,0, "a");

          addata1=AD_DATA[0]*5/51/1*10;//把数据扩大10,为下面求取小数位后1位做准备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1,0,0, "P="); //在液晶的第二行第8位开始显示"P="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2, addata1/100000+0x30); //显示AD数据的万位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3, addata1/100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千位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4, addata1/10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百位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5, addata1/10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十位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6, addata1/10%10+0x30);//显示AD数据的各位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1,7,0, ".");
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8, addata1%10+0x30);
          DisplayListChar(1,10,0, "w"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中断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         CLK=~CLK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List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ms, uchar code *D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;
        ListLength = 0;
        X&=0x1;
         Y&=0xF; //限制X不能大于15,Y不能大于1
         while (DData[ListLength]!='\0') //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 (Y <= 0xF) //X坐标应小于0xF
             {
        DisplayOneChar(X, Y, DData[ListLength]); //显示单个字符
        ListLength++;
        Y++;
            delayms(ms);//延时显示字符串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break;//跳出循环体
  }
}
void LCMInit(void)
{
         LCM_Data = 0;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38,0); //三次显示模式设置,不检测忙信号
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38,0);
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38,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38,1); //显示模式设置,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8,1); //关闭显示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1,1); //显示清屏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6,1); //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
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0x0C,1); //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
         delayms(100);
}
void WriteDataLCM(uchar WDLCM)
{
         ReadStatusLCM(); //检测忙
         LCM_Data = WDLCM;
         LCM_RS = 1;
         LCM_RW = 0;
         LCM_E = 0; //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
         LCM_E = 0; //延时
         LCM_E = 1;
}
void WriteCommandLCM(uchar WCLCM,BuysC) //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
{
         if (BuysC) ReadStatusLCM(); //根据需要检测忙
         LCM_Data = WCLCM;
         LCM_RS = 0;
         LCM_RW = 0;
         LCM_E = 0;
         LCM_E = 0;
         LCM_E = 1;
}
uchar ReadStatusLCM(void)
{
         LCM_Data = 0xFF;
         LCM_RS = 0;
         LCM_RW = 1;
         LCM_E = 0;
         LCM_E = 0;
         LCM_E = 1;
         while (LCM_Data & Busy); //检测忙信号
         return(LCM_Data);
}
void DisplayOneChar( uchar X, uchar Y, uchar ASCII)
{
          X&=0x1;
          Y&=0xF; //限制Y不能大于15,X不能大于1
          if(X)Y|=0x40; //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+0x40;
          Y|=0x80; // 算出指令码
          WriteCommandLCM(Y, 0); //这里不检测忙信号,发送地址码
          WriteDataLCM(ASCII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延迟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  uint i,TempCyc;
          for(i=0;i<Ms;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Cyc =70;
            while(TempCyc--);
          }
}
void delay(uchar i)
{
        uchar j;
        while(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5;j>0;j--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存储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 date_temp[50]={0};//获取系统状态
code uchar   top[]={"    单位:西安工业大学"};//获取系统状态,22
code uchar  item[]={"电阻(Ω)  功率(W)  工作状态"};//获取系统状态,31
uchar     D_date[]={"10000.0    10000.0      正常"};//定义数据格式,28
void Send_UART(unsigned int num/*字节数*/,unsigned char *Date_OUT/*数据数组*/);

unsigned char a;
unsigned char addata0;
unsigned char addata1;
unsigned char r;
unsigned char p;
void CUNCHU (void)
{

        SCON    =   0x50;   //0101,0000 串口方式1,允许接收,无奇偶校验位
    TMOD    =   0x20;   //0010,0000 时器1,定时方式2 自动重装装计数器
    PCON = 0x80;  //SMOD=1
        TL1 = 0xfd;
        TH1 = 0xfd;
        TR1 = 1;

        P1_0 = 1;
        delay(2000);
        //写标题
        while(P1_0);
        memcpy(date_temp,top,22);
    Send_UART(22,date_temp);
        //写条目
        while(P1_0);
        memcpy(date_temp,item,31);
    Send_UART(31,date_temp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r=addata0;
          p=addata1;
          D_date[1] =r/100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2] =r/10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3] =r/1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4] =r/1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5] =r/1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6] ='.';
          D_date[7] =r%10+'0';

          D_date[12]=p/100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13]=p/10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14]=p/10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15]=p/10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16]=p/10%10+'0';
          D_date[17]='.';
          D_date[18]=p%10+'0';

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memcpy(date_temp,D_date,28);
      Send_UART(28,date_temp);
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}
}

void Send_UART(unsigned int num/*字节数*/,unsigned char *Date_OUT/*数据数组*/)
{
   unsigned int i=0;

   while(i<num)
   {
                TI     =   0;  //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
             SBUF   =   Date_OUT[i];        //date[i]
             while(TI ==0);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TI     =   0;  //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
             i++;
   }

   //WINDOWS里的是 13 + 10(ASCII码值)作为换行
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发送换行符0x0D
   SBUF   =  0x0d;
   while(TI ==0);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TI     =   0;  //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

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发送换行符0x0a
   SBUF   =  0x0a;
   while(TI ==0);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TI     =   0;  //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it();//系统初始化设置
                LCMInit();
               AD();
               judge_xianshi();
                CUNCHU();
                 //if(()(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