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驱动AT45DB161程序 共享下

楼主(2018-05-19):
#include "stm32f10x_lib.h"
#include "prtfont.h"
#define  uint32                    u32
#define  u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u16
#define  u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u8
#define  CS161_High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
#define  CS161_Low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NOP();
#define  MOSI_Dat1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;NOP();
#define  MOSI_Dat0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8);NOP();
#define  MISO_Read()             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11)
#define  MCLK_CLK1 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8);NOP();
#define  MCLK_CLK0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D,GPIO_Pin_8);NOP();
//AT45DB161操作码指令
#define DB161_MEMORY_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2        //从页读出
#define DB161_BUF1_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4        //从缓存1读出
#define DB161_BUF2_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6        //从缓存2读出
#define DB161_MEMORY_BUF1_TRANSFER                0X53        //从页读到缓存1
#define DB161_MEMORY_BUF2_TRANSFER                0X55        //从页读到缓存2
#define DB161_MEMORY_PROGRAM_THROUGH_BUF1         0X82        //通过缓存1写入页
#define DB161_MEMORY_PROGRAM_THROUGH_BUF2         0X85        //通过缓存2写入页
#define DB161_BUF1_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4        //写入缓存1
#define DB161_BUF2_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7        //写入缓存2
#define DB161_BUF1_MEMORY_PROGRAM_WITH_ERASE        0X83        //缓存1内容写入页(边擦边写)
#define DB161_BUF2_MEMORY_PROGRAM_WITH_ERASE        0X86        //缓存2内容写入页(边擦边写)
#define DB161_BUF1_MEMORY_PROGRAM_without_ERASE        0X88        //缓存1内容写入页(先擦除)
#define DB161_BUF2_MEMORY_PROGRAM_without_ERASE        0X89        //缓存2内容写入页(先擦除)
#define DB161_PAGE_ER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1        //页擦除
#define DB161_BLOCK_ER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50        //块擦除
#define DB161_SECTOR_ER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C        //扇区擦除
#define DB161_MEMORY_BUF1_COMPARE                0X60        //页内容与缓存1比较
#define DB161_MEMORY_BUF2_COMPARE                0X61        //页内容与缓存2比较
#define DB161_STATUS_REGISTER_READ                0XD7        //读状态字
#define DB161_ID_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F        //读ID
#define PAGE_BASE_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8     //AT45DB161 页尺寸
#define HanZiCode_Ba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     //字模起始地址
extern u8 Font[1200]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NOP(void)
{
    u8 i;
    for(i=0;i<5;i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:MSPI_SendByte()
** 函数功能:向SPI总线发送数据
** 入口参数:dat   待发送的数据
** 出口参数:返回值为读取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MSPI_SendByte(u8 dt)
{
    u8 i;
    u8 temp=0;
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     if(dt&0x80)
        {    MOSI_Dat1;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    MOSI_Dat0;  }
        dt<<=1;
        MCLK_CLK1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if(MISO_Read())
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MCLK_CLK0;
    }
    return temp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: AT45DB161_Ready()
** 函数功能:读AT45DB161的状态字
** 入口参数:无
** 出口参数:1:准备好;0: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8 AT45DB161_Ready(void)
{
    uchar i;
    CS161_Low;
    MSPI_SendByte(DB161_STATUS_REGISTER_READ);
    i=MSPI_SendByte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到0x80说明器件准备好
    CS161_High;
    if((i&0x80)==0x80)
    {  return(1); }
    else
    {  return(0);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ReadFlashOnePage(u16 page,u16 insideaddr,u8 *buffer,u16 count)
{
    uint i;
    uchar command;
    command = (uchar)(page>>6);
    while(AT45DB161_Ready()==0);
    CS161_Low;
    MSPI_SendByte(DB161_MEMORY_REA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读页存储区命令
    MSPI_SendByte(command);
    command = (uchar)((page<<2) + (insideaddr>>8));          // 写入页号与页内地址
    MSPI_SendByte(command);
    MSPI_SendByte((uchar)insideaddr);
    MSPI_SendByte(0x00);
    MSPI_SendByte(0x00);
    MSPI_SendByte(0x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4字节无关字节
    MSPI_SendByte(0x00);
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{
        *buffer=MSPI_SendByte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出需要的字节数
        buffer++;
    }
    CS161_High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8 ReadFlashData(u32 address,u8 *buffer,u16 count)
{
    uint32 i,firstcnt,lastcnt;
    uint32 page,pageaddr,insideaddr;
    pageaddr = address/PAGE_BASE_NUMB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入口整地址分成页地址,求出页地址地址整数
    insideaddr = address%PAGE_BASE_NUMBER;                   // 求出第一页页内地址,即页内余数
    firstcnt = PAGE_BASE_NUMBER - insideaddr;                // 求出第一页内包含的字节数
    if(firstcnt>count)firstcnt = cou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第一页字节数是否超过要读取的字节数
    lastcnt = (count-firstcnt)%PAGE_BASE_NUMBER;             // 求出最后一页要读取的字节数
    page = (count-firstcnt)/PAGE_BASE_NUMBER;                // 除第一页和最后页外要读取的整数页个数
    ReadFlashOnePage(pageaddr,insideaddr,buffer,firstcnt);   // 读第一页
    pageaddr++;
    buffer += firstcnt;
    for(i=0;i<page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整数页
    {
        ReadFlashOnePage(pageaddr,0,buffer,PAGE_BASE_NUMBER);
        pageaddr++;
        buffer += PAGE_BASE_NUMBER;
    }
    if(lastcnt>0)ReadFlashOnePage(pageaddr,0,buffer,lastcnt);// 读最后一页
    return(TRUE);
}

网友A(2021-04-15):
你好 有AT45DB161D芯片库元件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