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时钟程序 怎么实现编时钟的两个功能,一个是按下按键之后关闭闹钟

楼主(2018-05-19):
怎么实现编时钟的两个功能,一个是按下按键之后关闭闹钟,一个是让闹钟2分钟再响。

网友A:
因为本论坛不提倡求程序,此贴先转到冷门区了

网友B(2020-04-18):
两个引脚   一个引脚 得到信号后 直接关 另外一个 给个定时器的启动值 去计算2分钟 再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