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正反转,加速减速,包含原理图、单片机程序源代码与hex文件

楼主:
ULN2003是一个单片高电压、高电流的达林顿晶体管阵列集成电路。它是由 7 对 NPN 达林顿管组成的,它的高电压输出特性和阴极箝位二极管可以转换感应负载。单个达林顿对的集电极电流是500mA 。达林顿管并联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。此电路主要应用于继电器驱动器,字锤驱动器,灯驱动器,显示驱动器( LED 气体放电),线路驱动器和逻辑缓冲器。
ULN2003 的每对达林顿管都有一个 2.7kΩ 串联电阻,可以直接和TTL 或 5V CMOS 装置。
主要特点
* 500mA  额定集电极电流(单个输出)
*  高电压输出: 50V
*  输入和各种逻辑类型兼容
*  继电器驱动器

步进电机加速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功能:测试5V 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硬件连接:步进电机IN1-IN4接P0.0-P0.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作者:研发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MotorData P0                    //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
uchar phasecw[4] ={0x08,0x04,0x02,0x01};//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-C-B-A
uchar phaseccw[4]={0x01,0x02,0x04,0x08};//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-B-C-D
uchar speed;
//ms延时函数
void Delay_xms(uint x)
{
uint i,j;
for(i=0;i<x;i++)
  for(j=0;j<112;j++);
}
//顺时针转动
void MotorCW(void)
{
uchar i;
for(i=0;i<4;i++)
  {
   MotorData=phasecw[i];
   Delay_xms(speed);//转速调节
  }
}
//停止转动
void MotorStop(void)
{
MotorData=0x00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uint i;
Delay_xms(50);//等待系统稳定
speed=25;
while(1)
{
for(i=0;i<10;i++)
  {
   MotorCW();  //顺时针转动
  }
  speed--;     //减速
  if(speed<2)
  {
   speed=25;    //重新开始减速运动
   MotorStop();
   Delay_xms(500);
  }
}
}

网友A(2019-08-04):
这个很好下载学习学习

网友B(2019-10-19):
感谢楼主,步进电机型号是28BYJ-48 的4相5线步进电机

网友C:
一般学习的28byj-48的步进电机不是8拍的吗?这个能转的动吗?

网友D(2019-11-25):
这个正需要,感谢分享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楼主,步进电机型号是28BYJ-48 的4相5线步进电机

五线的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F(2022-01-30):
看你上面的图,没有按键程序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