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如何通过wifi向电脑(数据库)发送数据

楼主(2018-05-19):
最近老师让我用单片机做一个温度采集,并把数据传到做好的网页上。我查了一下需要用到wifi传送数据,似乎用esp8266模块,可是我一点不懂,希望大神指点指点

网友A:
关于51单片机和无线WIFI模块的接线方面 RXD、TXD、GND和51单片机的TXD、RXD、GND接好,模块其他引脚均为高电平,电源VCC是3.3V左右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76216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51单片机和无线WIFI模块的接线方面 RXD、TXD、GND和51单片机的TXD、RXD、GND接好,模块其他引脚均为高 ...

兄弟这和我做的不怎么一样啊,我想把采集到的数据传到网页上

网友B(2021-01-13):
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?求教!

网友C:
采集数据需要单片机完成,WIFI只是个通信链路,负责将单片机采集的数据传到计算机(或直接传到网络上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