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和52的最大区别是?有哪些脚是不一样的?

楼主(2018-05-20):
51和52单片机的最大区别是?有哪些脚是不一样的?

网友A:
51和52引脚都一样,我觉得只是52内存大一点吧,区别不大,似乎中断那里有点区别。我也刚学,说错请见谅。

网友B:
仔细读一下头文件reg51.h和reg52.h,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区别。主要是内部资料的多和少,一般不影响管脚。
注意:如STC89C51XX与STC89C52XX,其实都是51单片机,那个51与52,不是两种单片机,具体的看手册中命名规则就可以知道。

网友C:
内部储存

网友D:
52多中断,多一个计数器

网友E:
51内存是4K,52的是8k,引脚基本没有区别,52的中断比51的多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51和52引脚都一样,我觉得只是52内存大一点吧,区别不大,似乎中断那里有点区别。我也刚学,说错请见谅。

at89*52比51的内存大一些,另外多了一个  定时器/计数器 t2,t2是一个非常好用的、功能比t0、t1要强的多的定时器/计数器。至于其他品牌的扩展型的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差别。

网友G:
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,其他都一样。

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,51有4K,52有8K,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,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

52是51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增强产品,事实上52内核现在是实际应用的主流。
主要差别在
1、内部ROM增加了4K,总计8K,相应的如果外扩程序存储器,则从2000H开始从外部取指。
2、增加了128字节的内部RAM,地址从80H到FFH。使用时这128字节地址因为与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重叠,所以只能采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读写。
3、增加了定时器2,而且该定时器也可用作波特率发生器,具备16位自动重装载和捕获能力。
4、相应的增加了定时器2中断。
5、增加了有关定时器2的特殊功能寄存器T2MOD、T2CON、RCAP2L、RCAP2H、TH2、TL2等,还有诸如T2、ET2等控制位 其它方面均与51一致。  相对而言定时器2增加了不少内容,还是需要系统的看一下。

网友H:
内部存储不一样啊,后者更大一点

网友I:
52多个定时器,RAM 51是128,52是256。另外ram也不同,52多了一个定时器2,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,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。

网友I:
52是51的增强型,S52比C51,定时器多一个T2(这个东东强悍的很),RAM多128B,ROM多4K,中断多2个,多一个看门狗,在掉电、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。    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,C51大概只有24MHz。

网友J:
5152基本属于一类,但是52比51功能多一点

网友K:
多中断和计数,还有多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