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的蓝牙电灯开关,蓝牙返回的是乱码,单片机也不会根据程序运作

楼主(2018-05-20):
请问一下,我的HC-06模块,手机串口助手发送信息后,蓝牙返回的是乱码,单片机也不会根据程序运作,检查过波特率没有问题,模块也没有坏,这到底是什么造成的?手机串口助手发了程序里的指令,但单片机输出端电平没有变化!

网友A:
蓝牙是3.3电平的。。。。。这情况,多数是因为通讯速率不对应,先调整好。

网友B:
字符?十六进制?HEX?  发送的什么数据?接收的又是什么数据?乱码?是乱码还是HEX数据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