综合12864LCD,数码管,电机,4*4键盘,AD采集的小作品源码

楼主(2018-05-20):
作品是简陋了一些,不过功能还是比较综合,所以文件名字取名“ZONGHE”,适合单片机入门之后的训练
实物图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作者:武夷学院  机电学院  0721de
//地点:        宿舍
//芯片:STC12C5A系列
//作用:力学模型作品软件组成,欢迎交流单片机,APP技术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STC12C5A.H"
#include "ADC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TIME  2000   //电机转动时间
#define KEY_P P3      //键盘
uchar KEEY=0,key=0,temp=0;  //键盘
sbit MOTOR1=P0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,外伸梁电机  =1驱动
sbit MOTOR2=P0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电机                  =1驱动
sbit LED_HONG1=P0^5;        //简支梁,外伸梁红灯  =1驱动
sbit LED_LV1=P0^4;          //简支梁,外伸梁绿灯  =1驱动
sbit LED_HONG2=P0^3;        //悬臂梁红灯                  =1驱动
sbit LED_LV2=P0^2;          //悬臂梁绿灯                  =1驱动
sbit lcd_l=P0^0;
sbit lcd_h=P0^1;
sbit DATA=P1^2;                //LCD
sbit CLK=P1^3;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0[] =  {"<<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1[] =  {"  材料力学教具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2[] =  {"    欢迎使用    "};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3[] =  {"  武夷学院制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4[] =  {"  点击回车进入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5[] =  {"简支梁例题选择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6[] =  {"外伸梁例题选择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7[] =  {"悬臂梁例题选择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8[] =  {"----------------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uchar code dis9[] =  {"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uchar code dis10[] = {"长方体的简支梁总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1[] = {"长8m, 均布载荷q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2[] = {"的中心距A 点4m,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3[] = {"载荷作用长度8m,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00[] ={"截面为长12cm的正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11[] ={"方体, 许用正应力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22[] ={"=10MPa, 求q 最大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uchar code dis133[] ={"值, 答案:180MPa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简支梁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char code dis14[] = {"板长150mm,截面长"};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5[] = {"20mm, 宽30mm, 截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6[] = {"面孔直径14mm弯曲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7[] = {"许用应力140MPa, "};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44[] ={"求最大允许压紧力"};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55[] ={"F.  答案F=3KN,扭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66[] ={"动旋钮模拟学生答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uchar code dis177[] ={"案( 单位N )     "};                //外伸梁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char code dis18[] = {"悬臂梁的长度为5m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19[] = {"截面0.1m平方米,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20[] = {"载荷F 在B 端, 大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21[] = {"小未知, 许用切应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188[] ={"力为100MPa, 求F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199[] ={"允许的最大值.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200[] ={"答案F= KN.  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uchar code dis211[] ={"               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悬臂梁

uchar can1[4];
uchar can2[4];
uchar can3[4];
uchar can4[4];
#define GUAN P2         //数码管
sbit G1=P1^7;         //数码管
sbit G2=P1^6;         //数码管
sbit G3=P1^5;         //数码管
sbit G4=P1^4;         //数码管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         //数码管
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00};         //数码管
void shu_ma_guan(int);   //数码管
char KEY_SCAN();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
char HANG=0;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void write_cmd(unsigned 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void write_han(uchar,uchar,uchar dis[]); //LCD
void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void DELAY(int);
void DIANJIZHUAN();
void main()
{
  /********初始化定时器,ADC和LCD*******/
  int adc=0,adcmin=2000;  //此变量用于存储ADC转换数值
  adc_init();
  LCD_init();
  MOTOR1=1;
  MOTOR2=1;
  LED_HONG1=1;
  LED_HONG2=1;
  LED_LV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绿灯
  LED_LV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绿灯
  lcd_l=0;
  lcd_h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
  /*********初始化结束***********/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层while
  {
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之前要加上adc处理防止数码管闪
    write_han(0,0,dis1);
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2);
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3);
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4);
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EY==0)
        while(KEEY!=4)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界面
        {
         KEEY=25;
     LED_HONG1=1;                 //红灯灭
     LED_HONG2=1;                 //红灯灭
         LED_LV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绿灯
     LED_LV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亮绿灯
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之前要加上adc处理防止数码管闪
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5);
         if(HANG==0){write_han(0,7,dis0);write_han(1,7,dis9);write_han(2,7,dis9);write_han(3,7,dis9);}
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6);
         if(HANG==1){write_han(1,7,dis0);write_han(0,7,dis9);write_han(2,7,dis9);write_han(3,7,dis9);}
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7);
         if(HANG==2){write_han(2,7,dis0);write_han(0,7,dis9);write_han(1,7,dis9);write_han(3,7,dis9);}
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8);
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if(KEEY==2){HANG++;KEEY=25;}
         if(KEEY==3){HANG--;KEEY=25;}
         if(HANG>2)HANG=0;if(HANG<0)HANG=2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if(HANG==0&&KEEY==0)while(KEEY!=4)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1简支梁
        // KEEY=25;
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/5);
         if(LED_LV1==0)if(adcmin==900){LED_HONG1=0;LED_LV1=1;MOTOR1=0;DIANJIZHUAN();MOTOR1=1;}//断梁
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0);
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1);
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12);
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13);
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if(KEEY==2)while(KEEY!=4&&KEEY!=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/5);
             if(LED_LV1==0)if(adcmin==900){LED_HONG1=0;LED_LV1=1;MOTOR1=0;DIANJIZHUAN();MOTOR1=1;}//断梁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00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11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122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133);
     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1结束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if(HANG==1&&KEEY==0)while(KEEY!=4)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2外伸梁
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*3);
         if(LED_LV1==0)if(adcmin==1000){LED_HONG1=0;LED_LV1=1;MOTOR1=0;DIANJIZHUAN();MOTOR1=1;}//断梁
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4);
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5);
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16);
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17);
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if(KEEY==2)while(KEEY!=4&&KEEY!=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*3);
          if(LED_LV1==0)if(adcmin==1000){LED_HONG1=0;LED_LV1=1;MOTOR1=0;DIANJIZHUAN();MOTOR1=1;}//断梁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44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55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166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177);
     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2结束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if(HANG==2&&KEEY==0)while(KEEY!=4)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3悬臂梁
//         KEEY=25;
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if(LED_LV2==1)if(adcmin==1000){LED_HONG2=0;LED_LV2=1;MOTOR2=0;DIANJIZHUAN();MOTOR2=1;}//断梁
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);
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8);
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9);
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20);
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21);
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if(KEEY==2)while(KEEY!=4&&KEEY!=3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adc=get_AD_result_10F(1);
              if(adc<adcmin)adcmin=adc;
               if(adc-adcmin>1){adcmin++;if(adc-adcmin>11)adcmin+=10;}
              shu_ma_guan(adcmin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0,0,dis188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1,0,dis199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2,0,dis200);
              write_han(3,0,dis211);
              KEEY=KEY_SCAN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界面3结束
         KEEY=25;
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界面结束

  }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界面结束
}
/***********不可更改部分******/
void shu_ma_guan(int a)
{
   char g,s,b,q;
   int j=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情况变化
   g=a%10;
   s=(a/10)%10;
   b=(a/100)%10;
   q=(a/1000)%10;
  while(j--)
  {
   G1=0;
   G2=1;
   G3=1;
   G4=1;
   GUAN=table[q];
   DELAY(100);
   G1=1;
   G2=0;
   G3=1;
   G4=1;
   GUAN=table[b];
   DELAY(100);
   G1=1;
   G2=1;
   G3=0;
   G4=1;
   GUAN=table[s];
   DELAY(100);
   G1=1;
   G2=1;
   G3=1;
   G4=0;
   GUAN=table[g];
   DELAY(100);
   }
}
void DELAY(int i)
{
  while(i--);
}

char KEY_SCAN()
{
       KEY_P=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设KEY_P为1111  1110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temp=KEY_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引脚KEY_P与1111 0000 进行与运算,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
      DELAY(2);
      if(temp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与运算完毕后发现0xfe中高四位改变则进入if语句
      {
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_P口为1110 1110则key0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key=0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d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01 1110则key1被按下
               key=1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b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11 1110key2
               key=2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7e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111 1110key3
               key=3;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到有按键按下,立即将KEY_P赋值给temp
         {
   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
 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   //P1=0xfe;
      }
    }
    KEY_P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设KEY_P为1111 1011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temp=KEY_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KEY_P为0xf0只有第二列按下KEY_P口高四位做出相应变化
    temp=temp&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3与1111 0000与运算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_P被赋予的0xfe(1110)检测第一列,0xfd(1101)检测第二列,0xfb(1011),0xf7(0111)
      DELAY(2);
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{
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d:
               key=4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dd:
               key=5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bd:
               key=6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7d:
               key=7;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
         }

 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}
      }
    KEY_P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KEY_P为0xfb只有第三列按下KEY_P口高四位做出相应变化
    temp=KEY_P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
      DELAY(2);
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{
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b:
               key=8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db:
               key=9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bb:
               key=10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7b:
               key=11;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
 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}
      }
    KEY_P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KEY_P为0xf7只有第四列按下KEY_P口高四位做出相应变化
    temp=KEY_P;
    temp=temp&0xf0;
    if(temp!=0xf0)
    {
      DELAY(2);
      if(temp!=0xf0)
      {
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switch(temp)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0xe7:
               key=12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d7:
               key=13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b7:
               key=14;
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case 0x77:
               key=15;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temp!=0xf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emp=KEY_P;
           temp=temp&0xf0;

 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key;
      }
    }
        return 22;       //防止key始终为0
}

void LCD_init()
{
    write_cmd(0x34);      //扩充指令操作         0011 0100 (00 001DL X,RE,X,X)RE为扩充指令,DL必为1

    write_cmd(0x30);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          0011 0000         RE为0基础指令

    write_cmd(0x0C);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        0000 1100 (0000 1DCB)D整体显示C游标B游标位置

    write_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 0000 0001

}
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DATA=0;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//1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2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//3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//4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//5
  CLK=0;

  DATA=0;           //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6
  CLK=0;

  DATA=1;         //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//7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8
  CLK=0;

  DATA=0x8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//9
  CLK=0;

  DATA=0x4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//10
  CLK=0;

  DATA=0x2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1
  CLK=0;

  DATA=0x1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2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3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4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5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6
  CLK=0;

  DATA=0x08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//17
  CLK=0;

  DATA=0x04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//18
  CLK=0;

  DATA=0x02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19
  CLK=0;

  DATA=0x01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//20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 //21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22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23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24
  CLK=0;
}

void write_cmd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DATA=0;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//1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2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//3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4
  CLK=0;

  DATA=1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5
  CLK=0;

  DA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//6
  CLK=0;

  DA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//8
  CLK=0;

  DATA=0x8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//9
  CLK=0;

  DATA=0x4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//10
  CLK=0;

  DATA=0x2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1
  CLK=0;

  DATA=0x10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2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3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4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5
  CLK=0;

  DATA=0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//16
  CLK=0;

  DATA=0x08&Data;
  CLK=1;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//17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