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克纳姆轮全向轮战车程序精髓分享

楼主:
麦克纳纳姆轮是一种全向轮,底盘可以向前向后,也可以像螃蟹左右横向移动,原地转动,任何方向的飘逸都行,所以挺好玩的,所以将最简单最精髓的部分分享出来,一定要切记!切记!切记!参考资料论文中我画圈的逆运动学公式,自己利用数学算一下,不难的。(论文中其它部分完全可以忽略,因为我们搞应用的,就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用就好了)你是学霸非要全部看懂,我不拦你滴!只需要提供X_Y_W_speed的值,就能逆运算出W1、W2、W3、W4四个轮子的转速!!!超级简单

制作出来的智能车实物图:

部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//地点:武夷学院机器人实验室
//作者:0721的
//描述:RM战车2号程序
//交流QQ:825470791
//轮子的安装请参考图片!!!!
int32_t L=250,W=200,R=75;                 //车尺寸,单位mm
int32_t X_speed=0;
int32_t Y_speed=0;
int32_t W_speed=0;
int32_t right_or_left=0;
int32_t forward_or_back=0;
int32_t W_right_or_left=0;
char motor1_Direction;            //0或者1       四个轮子方向
char motor2_Direction;            //0或者1
char motor3_Direction;            //0或者1
char motor4_Direction;            //0或者1
int32_t W1=0,W2=0,W3=0,W4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四个电机的转速
int pwm_data1=0,pwm_data2=0;               //电机1、2输出
int pwm_data3=0,pwm_data4=0;               //电机3、4输出

                W1=((forward_or_back)*X_speed*2-(right_or_left)*Y_speed*2-W*W_right_or_left*W_speed-L*W_speed)/R;        //矩阵运算得出W1,W2,W3,W4
                W2=((forward_or_back)*X_speed*2+(right_or_left)*Y_speed*2-W*W_right_or_left*W_speed-L*W_speed)/R;
                W3=((forward_or_back)*X_speed*2-(right_or_left)*Y_speed*2+W*W_right_or_left*W_speed+L*W_speed)/R;         //此处强烈建议参考文件夹中的论文中的
                W4=((forward_or_back)*X_speed*2+(right_or_left)*Y_speed*2+W*W_right_or_left*W_speed+L*W_speed)/R;          //我打红圈的逆运动学公式,可能加减符号有问题!

                if(W1>0)motor1_Direction=0;else motor1_Direction=1;//0为正转,1为反转
                if(W2>0)motor2_Direction=0;else motor2_Direction=1;
                if(W3>0)motor3_Direction=0;else motor3_Direction=1;
                if(W4>0)motor4_Direction=0;else motor4_Direction=1;

                pwm_data1=2*abs(W1);  //pwm为算出的占空比值
                pwm_data2=2*abs(W2);
                pwm_data3=2*abs(W3);
                pwm_data4=2*abs(W4);
                if(pwm_data1<0)pwm_data1=0;if(pwm_data1>75)pwm_data1=75;  //限值,万一算出来的值超过了你最大PWM允许的值需要限值的
                if(pwm_data2<0)pwm_data2=0;if(pwm_data2>75)pwm_data2=75;  //我的是75,你的根据你的PWM思路自己掌握
                if(pwm_data3<0)pwm_data3=0;if(pwm_data3>75)pwm_data3=75;
                if(pwm_data4<0)pwm_data4=0;if(pwm_data4>75)pwm_data4=75;
                //电机的正反转接线能否正确,靠你自己啦!!加油!!

网友A(2018-05-27):
大佬有没有arduino教程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佬有没有arduino教程的?

有,加我就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,加我就行

大佬能不能列一下器材清单啊?新手上路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模块

网友A(2018-07-03):
能不能给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>

网友D(2018-12-11):
大佬大佬

网友E(2019-03-11):
Robomaster原车拉出来可还行

网友F:
麦轮的当前速度和方向偏移的关系应该怎么控制,速度大了得撞上,速度小了又跑偏了

网友G(2019-04-29):
能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吗

网友H:
大佬问下这个代码直接放在keil4上就可以了吗 是51的代码吗?

网友I(2019-06-19):
一个轮子就要几十块钱

网友J(2019-09-13):
引用 网友A:
大佬有没有arduino教程的?

我看到你是18年发起提问,这会也成大神了,我就是你18年时候的样子,能给我点儿建议吗,学习路线以及学习教程。

网友K(2019-10-19):
很好的学习资料!正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!

网友L:
大佬有咩有STM32f1教程的,同时含有PID控制算法。

网友M(2020-04-12):
求arduino控制程序!跪谢大佬

网友N(2020-08-07):
引用 网友H:
大佬问下这个代码直接放在keil4上就可以了吗 是51的代码吗?

大佬 您有这个51的代码吗
小弟实在是不会
若看到还望您能回我一下

网友O(2020-12-15):
这战车,是什么比赛的吗?

网友P:
麦克纳纳姆轮 高大上的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