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测频(ps:来自论坛大佬,但具体出处忘记了)

楼主(2018-05-20):
测频(ps:来自论坛大佬,但具体出处忘记了,若涉及侵权立马删)

#include "msp430f449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time.h"
#include "lcd.c"
#define CPUF ((double)7995392)
#define delay_us(x) __delay_cycles((long)(CPUF*(double)x/1000000))
#define delay_ms(x) __delay_cycles((long)(CPUF*(double)x/1000))
#define delay_s(x) __delay_cycles(CPUF*x)

long Cap_num=0;
int Cap_star=0;
int Cap_Ns=0;
long OV_Ns=0;
long Ns=0;
long Nx=0;
long f=0;
int flag_Capend;
/*char str1[20]={"频率: "};
char str2[];
char str3[]={"  HZ"};*/
uchar lcd_buf[6]={0,0,0,0,0,0};

void initclk()
{

  SCFI0|=FN_4;
  SCFQCTL=121;      //系统时钟倍频达到8M
  FLL_CTL0=DCOPLUS+OSCCAP1;
}

int main( void )
{
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initclk();  //时钟初始化
  lcd_init();
  //Display_string(0,0,"是");
  Display_string(3,0,"频率:"); //先列后行才是对的,上面一行地址是错的;
  //Display_string(10,1,"HZ");  //该显示函数自动从第0列开始 ,所以会被后来的数据覆盖,有待解决
   _EINT();   //开总中断
  Preset_gate();         //预置闸门
  Cap_signal();          //捕获被测信号
   while(1)
  {
   if(flag_Capend==2)
   {
   _DINT();               //此处关总中断防止计数值改变
    Ns=Ns+OV_Ns*500;
    f=Nx/(Ns/3980000);    //理论上应是1/4M,但定时器的频率达不到那么高

  /*  此种显示方法会导致单片机运行崩溃,是软件原因还是程序原因不明。
    sprintf(str2,"%1.f",f); //%1.f确定f的精度即位宽,以至于不会将str1[]填满,导致str3[]装不进去
    strcat(str1,str2);  //strcat函数将两个字符数组连接起来
    strcat(str1,str3);
    Display_string(0,0,str1);   //直接将数组内的内容显示
*/
    lcd_buf[0]=(uchar)(f/100000%10)+0x30;
    lcd_buf[1]=(uchar)(f/10000%10)+0x30;
    lcd_buf[2]=(uchar)(f/1000%10)+0x30;
    lcd_buf[3]=(uchar)(f/100%10)+0x30;
    lcd_buf[4]=(uchar)(f/10%10)+0x30;
    lcd_buf[5]=(uchar)(f%10)+0x30;
    Display_string(6,1,lcd_buf);
  //  Display_char(7,1,'H');
//   Display_char(8,1,'Z');
    Cap_num=0;
    OV_Ns=0;
    flag_Capend=0;
    TACCTL1|=CCIE;
    TACCTL2|=CCIE;
    TACCTL2|=TAIE;
    TBCCTL1|=TAIE;
    _EINT();
   }
  }

}

/****** 定时器 A1,2 中断 处理 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TIMERA1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(void)
{
if(flag_Capend==1)                 //实际闸门关闭
  {
   lcd_buf[0]=0;lcd_buf[1]=0;lcd_buf[2]=0;lcd_buf[3]=0;lcd_buf[4]=0;lcd_buf[5]=0;
   TACCTL1&=~CCIE;
   TBCCTL1&=~TAIE;
   flag_Capend=2;
   Ns=TAR;
   Nx=Cap_num-1;
   TACCTL1&=~CCIE;
   TACCTL2&=~CCIE;
   TACCTL2&=~TAIE;
   TBCCTL1&=~TAIE;
    _DINT();        //此处关总中断无用,在中断发生时,主函数中的SR入栈保存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中断函数中用的新的SR,退出中断后,这个SR是要被主函数以前的SR出栈覆盖的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所以说在这个中断里面改变GIE,并不能改变退出中断以后的GIE。
   //TACCR2=0;
  }
else
  {
   switch(TAIV)
   {
     case 2: if(Cap_num==0)   //第一个被测信号上升沿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BR=0;
              TBCTL|=MC_1;         //开启1s实际闸门,增计数模式
              TAR=0;              //标准信号计数清零,标准信号开始计数
              TACTL|= TAIE;        //开中断,
              if(flag_Capend==0)
              Cap_num++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Cap_Ns=TAR;
             if(flag_Capend==0)
             Cap_num++;      //被测信号计数Nx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10: //TACCR2=0;
             if(flag_Capend==0);
             OV_Ns++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  break;
   }
  }
}

/****** 定时器 B 中断 处理 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TIMERB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(void)
{
   flag_Capend=1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