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秤设计数据跳动

楼主(2018-05-20):
电子秤显示的最后一位数据不稳定,假设物体重量为46g,显示的结果在45.46.47跳动的原因和解决办法?

网友A:
这个跳动除了和硬件的质量有关外,和测量环境也有关,特别是风。和扫描间隔也有点关系。有必要时可以取几次的测量值的平均数。

网友B:
有可能是代码或者硬件电路的问题  得一步步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