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0804转换后能直接在引脚上通过高低电平显示吗?

楼主:
我不想加入数码管,想直接通过输出端口的引脚显示读数,可是引脚完全显示不出来,有大神解答一下吗?这是程序代码,是不是有问题,求大神解决啊!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cs=P1^0;
sbit rd=P1^1;
sbit wr=P1^2;
sbit intr=P1^3;
void delay(uint ms)
{uint x,y;
for(x=ms;x>0;x--)
        for (y=255;y>0;y--);
}
void start_ad()
{cs=0;
        wr=0;_nop_();wr=1;
        while(intr);
        cs=1;}
void read_ad()
{cs=0;
        rd=0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rd=1;cs=1;}
void main()
{while(1)
        {
start_ad();
        read_ad();}}

电路输出引脚全是低电平还在闪

电路输出引脚全是低电平还在闪

网友A(2018-05-20):
尼玛,我电源接反了,我去,搞了尼玛半天。

网友B(2020-02-14):
引用 网友A:
尼玛,我电源接反了,我去,搞了尼玛半天。

想想都可以8位输出本来就是高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