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里面的粗蓝线是怎么画出来的?

楼主(2018-05-20):
谢谢了~

网友A:
兰粗线是总线划法,在工具栏点总线模式,即可在图中划兰粗线。

网友B:
选总线布局BUS,或点击页面左侧双向箭头

网友C:
那个就是总线

网友D:
粗蓝线是总线画法,你可以在工具栏里点击总线模式。试试看

网友D:
粗蓝线是总线画法,你可以选总线布局BUS,试试看

网友E:
选择总线

网友F:
在工具栏里边有线的改变功能

网友G:
左侧工具栏-子电路模式-bus

网友H(2020-12-24):
在工具栏里找,点击选择总线模式

网友I:
粗蓝线是总线画法

网友J:
总线布局

网友K:
总线画法

网友L:
是总线,不具备电气属性,实际上只是看着方便美观,实际上需要标号来连接两个引脚

网友M:
你是问原理图里面的粗蓝线还是PCB里面的粗蓝线。

网友N:
粗蓝线是总线画法,你可以选总线布局BUS

网友O:
在左侧工具栏点击总线画法,在图上空白地方画出即可

网友P:
选总线布局BUS,或点击页面左侧双向箭头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Q:
在工具栏点击总线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