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-objcopy: 'wcs.elf': No such file, avr studio报错

楼主(2018-05-20):
avr studio的一个问题
avr-objcopy: 'wcs.elf': No such file

网友A:
可能是路径不对 建议再选一次 对的话也选一次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
也有可能是没有这个文件 可以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 这个路径上 可以直接用
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B:
于是我就在project->Configuration Options->下面的custom options的external tools的avr-gcc和make这两个文件制定到我安装的winavr路径上,于是乎,便于就通过了,不知为什么,以前版本的时候都没又遇到这种问题的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