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TL音频功率放大器

楼主(2018-05-20):
       音频功率放大器是音响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,其主要任务是将微弱的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到足以推动外接负载,如扬声器、音响等。OTL功率放大器,它具有非线性失真小,频率响应宽,电路性能指标较高等优点,也是目前OTL电路在各种高保真放大器应用电路中较为广泛采用的电路之一。
      本人的一次课设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      实现功能有:实现对音量、音调的控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 实物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2 电路图

      将音频接口连接手机,输出端连接喇叭,此时若手机播放音乐,能通过音频功率放大器将音乐放大,并播放出来,调节电位器,可以实现对手机音乐音量、音调的控制。
      将输入端连接信号发生器,接收端连接示波器,调节电位器,可以调节示波器波形的幅度和失真效果,具体如下图。
          图3 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的比较

                     图4 交越失真效果

      用软件仿真可得:
                   图5 multism仿真结果

仿真图、原理图、PCB图请下载附件。

网友A:
谢谢分享 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!!!

楼主:
实物是可以做出来的,不过大家如果要焊的话,要注意
三极管的管脚(我的PCB因为不想做双层板所以修改了焊盘),所以要根据PCB的焊盘来焊接

还有就是因为我要调节静态工作点,所以留下了排针是用来测电流和电压的,做实物的时候,记得把PCB的排针给去掉,如果直接用我的PCB图也可以,用短接帽短接好了

最后调节可变电阻去噪,直到听到无失真的音乐。

网友B:
需要什么零件呢?有推荐吗

楼主(2018-06-25):
引用 网友B:
需要什么零件呢?有推荐吗

用原理图上的器件就可以,实物元件参数与原理图一致,最后用8欧姆的喇叭输出。

网友C:
楼主,这个附件下载后好像打不开哎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这个附件下载后好像打不开哎。。

可能你有些软件没下,需要用到的软件有proteus,altium designer

网友D:
请问,在5V跟Q2基级之间加一个电容,有什么作用?我感觉,直流电压到达不了基级

网友E:
仿真看一下。顺便学习一下。!!!!!

网友D:
做出来了,真的很棒。看似死板的甲乙类功放,其实很神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,在5V跟Q2基级之间加一个电容,有什么作用?我感觉,直流电压到达不了基级

这里组成了自举电路

网友F(2018-11-24):
下载的附件怎么和原图不一样啊

网友G(2019-04-02):
请问一下你的原理图中的那个DC是什么啊

网友H(2020-01-15):
完整的OTL组成应包括输入级,电压放大级,未级偏置和未级电流放大。楼主这个是最简单的简化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