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多天线基础例程(信噪比,系统容量,mimo-ofdm等)

楼主(2018-05-20):
主要讲述了多天线信噪比,系统容量,mimo-ofdm等

MATLAB源程序如下:
%直接序列扩频主程序代码
function [ber] = dscdma(user,seq)
%   user:    同时进行扩频通信的用户数
%   seq:      扩频码1:M-序列  2:Gold序列  3:正交Gold序列
%   ber:    该用户数下的误码率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初始化部分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r   = 256000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符号速率
nSymbol=1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每种信噪比下发送的符号数
M    = 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4-QAM调制
br   = sr * log2(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比特速率
graycode=[0 1 3 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Gray编码规则
EbNo=0:2: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Eb/No 变化范围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脉冲成形滤波器参数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delay   = 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升余弦滤波器时延
Fs     = 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滤波器过采样数
rolloff   =  0.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升余弦滤波器滚降因子
rrcfilter = rcosine(1,Fs,'fir/sqrt',rolloff,delay);                 %设计根升余弦滤波器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 扩频码产生参数 **********************

% user  = user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用户数

stage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序列的阶数
ptap1 = [1 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序列1的寄存器连接方式
ptap2 = [2 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序列2的寄存器连接方式
regi1 = [1 1 1 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序列1的寄存器初始值
regi2 = [1 1 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序列2的寄存器初始值

%******************** 扩频码的生成 *********************

switch seq
cas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M-序列
    code = mseq(stage,ptap1,regi1,user);
cas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Gold 序列
    m1   = mseq(stage,ptap1,regi1);
    m2   = mseq(stage,ptap2,regi2);
    code = goldseq(m1,m2,user);
cas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正交 Gold 序列
    m1   = mseq(stage,ptap1,regi1);
    m2   = mseq(stage,ptap2,regi2);
    code = [goldseq(m1,m2,user),zeros(user,1)];
end
code = code * 2 - 1;
clen = length(code);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衰落信道参数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ts   = 1 / Fs / sr/ cl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信道采样时间间隔
t=(0:nSymbol*Fs*clen-1+2*delay*Fs)*t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每种信噪比下的符号传输时间
%fd     = 1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多普勒频移 [Hz]
%h=rayleigh(fd,t);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仿真开始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for indx=1:length(EbNo)
    indx
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发射端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data = randsrc(user,nSymbol,[0 :3]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产生各个用户的发射数据
    data1=graycode(data+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Gray编码
    data1  = qammod(data1,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4-QAM 调制
    [out] = spread(data1,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扩频

    out1=rcosflt(out.',sr,Fs*sr,'filter',rrcfilter);                % 通过脉冲成形滤波器
    spow = sum(abs((out1)).^2) / nSymbo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计算每个用户信号功率
    if user >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用户数大于1时,所有用户数据相加
        out1=sum(out1.');
    else
        out1=out1.';
    end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通过瑞利衰落信道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%     out1=h.*out1;
%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接收端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sigma = sqrt(0.5 * spow * sr / br * 10^(-EbNo(indx)/10));       % 根据信噪比计算高斯白噪声方差
    y=[];
    for ii=1:user
        y(ii,:)=out1+sigma(ii).*(randn(1,length(out1))+j*randn(1,length(out1)));    % 加入高斯白噪声(AWGN)
%        y(ii,:)=y(ii,:)./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假设理想信道估计
    end

    y=rcosflt(y.',sr,Fs*sr,'Fs/filter',rrcfilter);                  % 通过脉冲成形滤波器进行滤波
    y=downsample(y,F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降采样
    for ii=1:user
        y1(:,ii)=y(2*delay+1:end-2*delay,ii);
    end

    yd = despread(y1.',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数据解扩
    demodata = qamdemod(yd,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4-QAM 解调
    demodata=graycode(demodata+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% Gray编码逆映射

    [err,ber(indx)]=biterr(data,demodata,log2(M));        % 统计误比特率

end

网友A(2020-06-26):
很想下载 可是不行

网友B(2021-05-15):
小白一个 感觉不错先收藏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