抢答器

楼主(2018-05-20):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1=P1^0;
sbit k2=P1^1;
sbit k3=P1^2;
sbit k4=P1^3;
sbit k5=P1^4;
sbit k6=P1^5;
sbit k7=P1^6;
sbit k8=P1^7;  //选手按键
sbit beep=P3^6;   //蜂鸣器
uchar code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};  //0-9代码(共阴极)
uchar shiwei,gewei,xuanshou,count,i,second;
ucharscore1,score2,score3,score4,score5,score6,score7,score8;//选手1~8的分数
uint t,m,n,a,a1,a2,a3,a4,a5,a6,a7,a8,k,m1,n2,m2,n2;
void Timer()
{
       TMOD|=0x01;
       TH0=0xd8;  //初值55536,计数10000次,每次1US,总计10ms
       TL0=0xf0;
       IE=0x82;  //这里是中断优先级控制EA=1(开总中断),ET0=1(定时器0允许中断),这里用定时器0来定时
       TR0=1;
}
void tim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  //为定时中断TR0
{
       TH0=0xd8;  //重新赋值
       TL0=0xf0;
       count++;
       if(count==100)//100*10ms=1
       {
       count=0;
       second--;//秒减1
       }
}
void delay(uint z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uintx,y;
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//延时1ms
}
void display (uchar shiwei,gewei,xuanshou)//显示函数
{
       P2=0xfe;   //打开显示时间十位的位选低电平有效1111 1110
       P0=shiwei;//显示十位
       delay(5);
       P2=0xfd; //个位位选1111 1101
       P0=gewei;
       delay(5);

       P2=0xf7;    //选手位选1111 0111
       P0=xuanshou;
       delay(5);
}
void dis(void)//调用显示函数
{
       shiwei=tab[second/10];
       gewei=tab[second%10];
       xuanshou=tab;
       display(shiwei,gewei,xuanshou);
}
void init()   //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P2=0x04;//00000100
       P0=0x3f;//数码管共阴0011 1111显示0
       t=0;
       beep=0;//蜂鸣器
       i=0;
       second=29;
       score1=60;
       score2=60;
       score3=60;
       score4=60;
       score5=60;
       score6=60;
       score7=60;
       score8=60;
       a1=1;
       a2=1;
       a3=1;
       a4=1;
       a5=1;
       a6=1;
       a7=1;
       a8=1;
}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init();//调用初始化函数
        if(k==1){ m=0;    if(k1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      //   违规抢答显示号码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0)//开关,保证程序只执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1;second=score1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a2=1;a3=1;a4=1;a5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//有选手抢答时显示选手号码蜂鸣器响,时间为0ti对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}}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2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3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4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5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5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6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6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7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7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8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8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if(k==0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Timer();//中断定时器打开
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while(!k);
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==29){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ond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1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       //   违规抢答显示号码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2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3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4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5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5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6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6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7==0)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7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8==0) 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8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second=29;TR0=1;m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如果再次按下开始按钮,蜂鸣器响05秒,定时器打开,从29开始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{delay(5);if(k1==0);while(!k1);t=1;}   //正常抢答显示号码
              elseif(k2==0) {delay(5);if(k2==0);while(!k2);t=2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3==0) {delay(5);if(k3==0);while(!k2);t=3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4==0) {delay(5);if(k4==0);while(!k2);t=4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5==0) {delay(5);if(k5==0);while(!k2);t=5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6==0) {delay(5);if(k6==0);while(!k2);t=6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7==0) {delay(5);if(k7==0);while(!k2);t=7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8==0) {delay(5);if(k8==0);while(!k2);t=8;}
              elseif(k==0)  {delay(5);if(k==0);while(!k);t=0;i=0;second=29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TR0=1;}//从新开始,从新启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while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==0)//开关,保证程序只执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1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0;a2=1;a3=1;a4=1;a5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//有选手抢答时显示选手号码蜂鸣器响,时间为0ti对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2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0;a1=1;a3=1;a4=1;a5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3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=0;a1=1;a2=1;a4=1;a5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4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4=0;a1=1;a2=1;a3=1;a5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5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5=0;a1=1;a2=1;a3=1;a4=1;a6=1;a7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6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6=0;a1=1;a2=1;a3=1;a4=1;a5=1;a7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7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7=0;a1=1;a2=1;a3=1;a4=1;a5=1;a6=1;a8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i=8;second=0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8=0;a1=1;a2=1;a3=1;a4=1;a5=1;a6=1;a7=1;m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(a1==0)//选手1的分数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1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1+=5;}
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1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2==0)
              {   second=score2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2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2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3==0)
              {     second=score3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3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3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3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4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4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4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4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4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5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5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5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5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5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6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6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6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6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6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7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7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7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7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7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if(a8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8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1==0){delay(5);if(m1==0);while(!m1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8+=5;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2==0){delay(5);if(m2==0);while(!m2);beep=1;delay(100);beep=0;score8-=5;}
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score8;
                     dis(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0){i=0;t=0;second=29;beep=1;delay(500);beep=0;TR0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