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上这种白线是什么?

楼主(2018-05-20):
设计规则检查时有很多错误,但是线我都连接上了不知道有什么问题,仔细看元器件标识时发现有这种白色的线,请问一下是不是标识的问题?这些白线又是什么呢? YPRPP56S((OEX[VEO@1%LG8.jpg  8@H5P3{FGC3X8O}S%1)6U5N.png ]1SQKAN8C_SL[__O3NJK~(S.png

网友A:
在旁边点一下,这是正常的啊 !

网友B:
应该是你从原来的位置中心,变到当前位置中心 的线段

网友C(2018-08-30):
没有问题的

网友D:
没问题的是正常的当你显示正常比例就不见了

网友E:
这个并不是错误啊

网友F:
这个是正常的,应该是移动或是旋转之后导致的,不会报错

网友G:
正常情况,不用管

网友H:
正常情况 楼主稳住

网友I:
这个是你自己移动了标识的位置或旋转了标识,然后标识跟你的元器件或者布线距离违背了规则,但这种情况不影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