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控制的智能车怎样实现循迹和避障程序间的切换?

楼主(2018-05-20):
萌新提问,如题。

网友A:
加传感器,比如红外或超声波,将检测条件作为偱迹终止条件,转入避障程序

网友A:
加传感器,比如红外或者超声波,通过传感器的检测,得到偱线的终止条件,进入避障过程

网友B:
感谢,长知识

网友C:
我有一辆寻迹、避障、跟随的三功能小车。
各功能之间,是用按键切换的——外部中断。
void Int0(void)        interrupt 0//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,转换功能
{
        EX0=0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Delay50us(4000);//消抖时间要长点好
        i++;
        switch 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J=1;BZ=0;GS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J=0;BZ=1;GS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J=0;BZ=0;GS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XJ=0;BZ=0;GS=0;break;
        }
//        Delay50us(200);
        IE0=0;
        EX0=1;
}
供大家指点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