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弦激光竖琴电路图与单片机源码

楼主:
利用C语言实现八弦激光竖琴图片详见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2056-1.html
==============所需元件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激光头 * 8
5mm光敏电阻 * 8
开关 * 1
轻触按键 * 1
usb座或DC座 * 1
1k电阻 *2
10k电阻 * 10
3mmLED * 1
无源蜂鸣器 * 1
s8550三极管 * 1
排针(用于下载) * 1
STC89C52单片机 * 1
DIP40的单片机座 * 1
12M晶振 * 1
30pf瓷片电容 * 2
10uf电解电容 * 1

===============用到的工具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电烙铁、焊锡丝、助焊剂可选、剪钳、镊子、热熔胶枪与热熔胶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===============激光竖琴使用说明=================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8个激光束 —— 对应中音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,还有高音1

注意事项  —— 手弹奏时,请选取光线较弱的室内。当弹奏不灵敏时,请转到更暗的环境。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//*********            51简易电子琴程序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fmq=P0^0;//定义P0.0口为蜂鸣器信号输出
uint z;
uint code tone[8]={0xfc44,0xfcac,0xfd09,0xfd34,0xfd82,0xfdc8,0xfe06,0xfe22};//对应每个单调的计数初值
uchar code keymode[8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//按键值,对应io:0,1,2,3,4,5,6,7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按键扫描函数***************/

void anjian()//用整个P2口作为音调的输入按键(独立按键方式)
{

        P2=0xff;//读数据先置1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0]) //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0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0];
        }
/**/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1]) //2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1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1];
        }
/**/
         if(P2==~keymode[2]) //3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2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2];
        }
/**/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3]) //4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3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3];
        }
/**/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4]) //5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4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4];
        }
/**/
         if(P2==~keymode[5]) //6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5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5];
        }
/***/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6]) //7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6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6];
        }
/* */
        if(P2==~keymode[7]) //1.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z=tone[7];
                P1=keymode[7];
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dkg()
{
        if(P2==0x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TR1=0;//如果没有按键按下,就关闭定时器中断
                fmq=1;//同时也关闭蜂鸣器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//否则就进入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1=1;//定时器T1中断允许
        TMOD=0x10;//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
        TH1=(65536-500)/256;//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
        TL1=(65536-500)%256;//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
        P1=0xff;//先关所有LED灯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anjian();//按键扫描函数
          zdkg();

        }

}
/*定时器T1的中断服务程序*/
void Time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1//
{        fmq=~fmq; //每进入一次中断就取反一次,快速的进入退出中断,就会听到蜂鸣器发出的音调
        TH1=z/256;//定时器T1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
        TL1=z%256;//定时器T1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
}

网友A(2018-08-24):
为啥没人回复?赞一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啥没人回复?赞一个

很棒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B:
每个单调的计数初值是怎么确定的?希望楼主看到回复一下

网友C:
激光检测的距离会影响发出的声音吗

网友D(2018-10-25):
为啥给的是电子琴的程序

网友E:
这个有点意思哦!!

网友F(2019-10-30):
为什么我按照这个原理做了一个竖琴,它发出声音却停不下来一直响的?

网友G(2019-12-21):
非常好,非常棒

网友H:
感谢楼主,太酷炫了!!!

网友I(2020-08-20):
这个程序不对吧

网友J(2021-04-01):
不错,根据这种方式可以延伸控制电子琴模块发声

网友K(2022-08-19):
这个音频能转为跟平板上一样逼真的声音嘛?

网友L(2023-06-27):
很厉害,让我自己仿真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