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2303HX能被电脑识别不能下载程序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5-20):
先看看能不能串口通信?如果能串口通信,的话果断换驱动吧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18211-1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看看能不能串口通信?如果能串口通信,的话果断换驱动吧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18211-1.html

可以了,1脚加了100欧的电阻可以成功下载了。不过这是为什么?

网友B:
可以了,1脚加个100欧的电阻就行了 。

网友C:
可能是TXD、RXD接反了。
PL2303的TXD应该连接单片机的RX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