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位心形流水灯的制作 表白神器

楼主(2018-05-20):
我是大一的学生,学单片机也一年时间了,在淘宝上看到了心形灯,于是也想自己做一个玩玩。
心形灯组成:32个470欧的电阻,32个led灯(最好选择颜色一样的,因为led灯所承受的电压不同),最小系统(电路图如下)

接线:先选择P1口用电洛铁焊出电路(不用接J9),可以先下载一个流水灯程序看看能不能用,然后再按照同样方式接好P0,P2,P3口,一个心形灯就完成了。

自我感觉效果挺好的,程序我就不放了,因为我也在这里下载的程序。

网友A:
手工打造的不错啊。

网友B:
电烙铁焊接的不错,可以教教我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烙铁焊接的不错,可以教教我不

不好意思,我才看到消息,你还要学吗

网友C(2018-11-21)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才看到消息,你还要学吗

我也想学

网友D:
可以教我吗?

网友E:
多动手就行了,焊锡要好.

网友F(2019-12-10):
求一个程序95787625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