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指教GPS传回来的数据该如何解析

楼主(2018-05-20):
使用Gstar  GS-87 模块  传回来的数据该怎么使用单片机解析 ,程序该如何去写 ,求大佬指教

网友A:
看你的问题,应该是51,其他单片机应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,需要GPS数据时打开串口接收中断,没收一个字节判断是不是一条信息的开头,如果是判断下一个字节是不是开头,前面又几个字节固定就判断几个,如果满足就接收后面,否则舍弃直到接收到开头,然后处理后面你需要的。

网友B:
主要难点在于接收中断程序,先看懂GPS数据,再分析

网友C:
proteus模拟GPS,先练习一下

网友D:
联系我们专业的GPS模块厂家-HTGNSS

网友E(2018-07-21):
本网站既有很多,搜索帖子即可

网友F(2019-03-09):
我刚刚发了一个帖子,你可以看一下,对你应该会有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