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可以在仿真显示出来,插到我的单片机上就只亮,不显示字符

楼主(2018-05-20):
#include<reg52.h>

#define LCD1602_DB P0

sbit LCD1602_RS = P2^6;
sbit LCD1602_RW = P2^5;
sbit LCD1602_E  = P2^7;
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
void Delay10us(uint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 lcd1602写入数据/命令(i=1/i=0) */
void Write_Cmd_Dat(uchar i,uchar dat)
{
        LCD1602_RS = i;
        LCD1602_RW = 0;
        LCD1602_E  = 1;
        LCD1602_DB = dat;
        Delay10us(5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不能少!!
        LCD1602_E  = 0;
}

void LCD1602Init()
{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38);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c);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6);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1);
}

/* 设置LCD1602光标位置 */
void LcdSetCursor(uchar x,uchar y)
{
        uchar addr;

        if(y==0)
            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addr = 0x40 + x;
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addr |0x80);
}

/* LCD1602显示字符串 */
void DisplayString(u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_Dat(1,*s);
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char code string_1[] = "sadfsadf";
        char code string_2[] = "   23";
        LCD1602Init();
        LcdSetCursor(0,0);
        DisplayString(string_1);

        LcdSetCursor(0,1);
        DisplayString(string_2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请问是哪里得问题呢

网友A:
检查有无虚焊,有无短路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哪里得问题呢

查延时程序是否与所用单片机适配

网友C:
你的程序的有问题,你应该根据LCD的DataSheet来写程序,根据LCD的时序图来对应程序。

网友D:
我老是看到有人写1602的程序总是没‘’检查是否忙碌“”这个函数,我还以为不写也可以,就特地去删除这个函数试试,结果出现一排方块。我是真的服,我看到没加的不止三次了。还有你的
/* LCD1602显示字符串 */while(*s>0)这样写不是死循环吗,能显示出吗?DisplayString(string_1);没加&编译没报错,我没写立刻报错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老是看到有人写1602的程序总是没‘’检查是否忙碌“”这个函数,我还以为不写也可以,就特地去删除这个函 ...

这个回帖明显有问题,忙信号检测可以加但是没有必要,只要加入一定的延迟即可不必那么麻烦的,忙检测对于高速器件单片机来说是必要的,但是51单片机的最大频率也就24MHz,我之前测试过,在两个数据写入不加延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,也不用忙检测。
再解释下忙检测,是为了防止写一个信号的时候,这一个信号没有写完就开始写下一数据,造成错误才加入的忙检测。
我之前回复过这个问题,程序有问题,根据LCD1602D 的DATASHEET文档来编写程序。
(我的正确答案只有20黑币奖励,回答有问题的竟然奖励50黑币,我很不开心~)

网友C:
本来想等着楼主回复,问我怎么改程序的,发现楼主不见了,那我把你的问题解释一下,你的数据输入之前应该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,数据先使能再写入数据怎么能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呢。你应该先把数据写入LCD延迟一段时间之后使能EN置1,再延迟一段时间后清0 EN

网友E:
调一下电位器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有无虚焊,有无短路情况

问题已经解决了  我发现我的液晶屏是4路的

楼主:
谢谢打家由于我是第一次发帖没能及时回复大家
下面是我把配置的代码改了就没问题了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32);         //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28);         //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Write_Cmd_Dat(0,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本来想等着楼主回复,问我怎么改程序的,发现楼主不见了,那我把你的问题解释一下,你的数据输入之前应该满 ...

是的 我就是没有建立时间的要求 在adc0832这个芯片上吃了亏
这个lcd是为了做一个做单片机测电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老是看到有人写1602的程序总是没‘’检查是否忙碌“”这个函数,我还以为不写也可以,就特地去删除这个函 ...

谢谢你 我回去改了函数

网友F:
硬件本身有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