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长杯单片机比赛获奖作品资料共享:智能盆栽

楼主(2018-05-20):
这是萌新参考很多大神的创意,自己捣鼓出来的一套系统,参加了学校比赛并获得了奖励,第一次使用,可能编排的不是很合理。欢迎各位下载参考。

网友A:
下面是楼主的主程序:
#include  <math.h>
#include  <stdio.h>
#include  <INTRINS.H>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ds18.h"
#include "serc.h"
#include "yl38.h"
#include "bhmc.h"

#ifndef uchar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endif
#ifndef uint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endif

sbit ssm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数据发送引脚,每隔20s反一次
sbit en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ifi模块初始化引脚

uchar as[2][21];
uchar dssz[5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缓存
uchar gysz[6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Y30缓存
uchar ylsz[5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YL38缓存
uchar code ssd[8]={0x10,0x06,0x09,0x08,0x08,0x09,0x06,0x00};//℃
uchar code lux[8]={0x00,0x10,0x10,0x10,0x15,0x12,0x15,0x00};//lux
uchar time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旗子
static uchar zt;                //步进电机旗子

void Delay1ms(uint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 (;c>0; c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 (b=199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5u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误差 0ns
{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j,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索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YL38Init();
        GY30Init();
        Serc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
        ssm=0;
        DS18done(dssz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DS18,数据存在dssz数组中
        YL38done(ylsz,50,7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YL38,数据存在ylsz数组中,后面第一个为反馈下限,小于其则启动反馈P2^4,第二个为反馈上限,大于其则关闭反馈
        GY30done(gysz,25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操作GY30,数据存在gysz数组中,后面跟着反馈限制值,超过则启动反馈引脚P1^2,同时输出‘T’
        en=0;
        DS18done(dssz);
        YL38done(ylsz,50,70);
        GY30done(gysz,25000);
        Delay1ms(500);
        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启动esp
        DS18done(dssz);
        YL38done(ylsz,50,70);
        GY30done(gysz,25000);
        DIYshow(1,ssd,8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摄氏度℃
        DIYshow(2,lux,8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勒克斯lux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1,'T');                //温度
        DisplayOneChar(2,1,':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1,'H');                //湿度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1,':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6,1,'%');                //%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,2,'L');                //光照
    DisplayOneChar(2,2,':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0,2,'F');                //反馈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1,2,':'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2,'G');                //光照反馈前缀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2,'S');                //湿度反馈前置
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1,dssz[0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dssz[1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5,1,dssz[2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dssz[3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dssz[4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ylsz[0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1,ylsz[1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1,ylsz[2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1,ylsz[3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2,ylsz[4]);        //湿度反馈
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2,gysz[0]);
    DisplayOneChar(4,2,gysz[1]);
    DisplayOneChar(5,2,gysz[2]);
    DisplayOneChar(6,2,gysz[3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2,gysz[4]);
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2,gysz[5]);        //光照反馈
        DS18done(dssz);
        YL38done(ylsz,50,70);
        GY30done(gysz,50000);
        Delay1ms(10000);
        SendString("AT+CIPMODE=1\r\n");
        Delay1ms(1000) ;
        SendString("AT+CIPSTART=\"TCP\",\"tcp.lewei50.com\",9960\r\n");
        Delay1ms(1000);
        SendString("AT+CIPSEND\r\n");
        Delay1ms(100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8done(dssz);
                GY30done(gysz,25000);
                YL38done(ylsz,50,70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1,dssz[0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1,dssz[1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5,1,dssz[2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1,dssz[3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1,dssz[4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2,1,ylsz[0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1,ylsz[1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4,1,ylsz[2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1,ylsz[3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5,2,ylsz[4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3,2,gysz[0]);
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4,2,gysz[1]);
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5,2,gysz[2]);
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6,2,gysz[3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7,2,gysz[4]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OneChar(13,2,gysz[5]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有手动浇水命令发来单片机端,有就判断能否启动YLFB引脚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21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s[j][k]=='r'&& as[j][k-1]=='e' || as[j][k]=='e'&& as[j][k-1]=='t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{\"method\":\"response\",\"result\":{\"successful\":true,\"message\":\"Done\"}}&^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lsz[0]=='5' || ylsz[0]=='6'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当前湿度能否开启水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LFB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zt==0 && gysz[5]=='T' && ylsz[4]=='F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t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zt==1 && gysz[5]=='F' && ylsz[4]=='F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隔20秒执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{\"method\": \"update\",\"gatewayNo\": \"01\",\"userkey\": \"f40a5569285c418c9744d8d627a168ed\"}&^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{\"method\":\"upload\",\"data\":[{\"Name\":\"t1\",\"Value\":\"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oString(dssz,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\"},{\"Name\":\"x1\",\"Value\":\"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oString(gysz,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\"},{\"Name\":\"h1\",\"Value\":\"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oString(ylsz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String("\"}]}&^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time;
        TH0=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初值
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time++;
        if(time==2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timee=1;
                ssm=~ssm;
        }
}

void ser()interrupt 4 //串口中断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o;
        static uchar jj;
        TI=0;
        RI=0;
        as[jj][io]=SBUF;
        io++;
        if(io==2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o=0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jj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jj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jj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很有意思,加个太阳能电池板就更好了。

网友C:
怎么没有电路图呢

网友D(2018-07-09):
资源出问题了!有没有搞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