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定时器秒表的红色部分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8-05-20):
#include "reg52.h"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
u16 s;
u8 sec,mb[2];
void Timer0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01;//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0打开启动。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}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mb[1-i]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F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==1000)                 //到达1s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60)sec=0;         //计时到100秒后重新开始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b[0]=sec%10;
            mb[1]=sec/10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如果我要再加入分该如何加。

楼主:
#include "reg52.h"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
u16 s;
u8 sec,mb[4];
u8 min,fb[2];

void Timer0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01;//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0打开启动。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}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u8 j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j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fb[j]];
        for(i=2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mb[i]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/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F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==1000)                 //到达1s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b[3]=sec%10;
            mb[2]=sec/10;
                fb[1]=min%10;
                fb[0]=min/10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这么写前面两个数码管不亮

楼主: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显示0~F的值
u16 s;
u8 sec,mb[4];
u8 min,fb[2]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Timer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0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01;//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0打开启动。
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,循环扫描2个数码管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u8 j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j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fb[2-j]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2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mb[i]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F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FC;        //给定时器赋初值,定时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1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==100)                 //到达1s时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b[3]=sec%10;
            mb[2]=sec/10;
                fb[1]=min%10;
            fb[0]=min/10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}
}

现在分到九分钟就清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