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纸是怎么实现电机测速的(红外对管还是霍尔元件),具体解释下原理

楼主(2018-05-20):
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电机测速的,(红外对管还是霍尔元件),具体解释下原理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2 黑币

像是用磁铁。电磁感应。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。

网友B:
看不出来用的什么,实际中电机一般测速用编码器,接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即可测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不出来用的什么,实际中电机一般测速用编码器,接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即可测得

如果我用红外对管,应该怎么操作

网友C:
看不出啊,测速部分在哪?

网友D:
仿真用的是带编码器的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