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h340串口安装了驱动程序但COM口有个惊叹号 无法下载程序 求大佬指点

楼主:
我的普中单片机V2.0为什么连接上电脑。安装了驱动但是COM口有一个惊叹号而且在烧写程序里下载不程序。在设备库控制器里面是这种情况的

网友A(2018-05-21):
没装驱动,去查找相关帖子看别人如何处理

网友B:
驱动没装好,直接在电脑下载驱动精灵一键安装

网友C:
驱动精灵

网友D:
卸载驱动,再重新安装

网友E:
重新安装驱动

网友F:
安裝 ch341 驅動程式後再試試看吧

网友G:
下载驱动精灵,点击立即检测,会弹出来CH340驱动安装,联网下载安装即可,强制安装也行。

下载驱动精灵,点击立即检测

下载驱动精灵,点击立即检测

网友H:
驱动没装好,建议使用一下驱动精灵

网友I:
直接驱动精灵走起来

网友J:
是的,没有安装驱动程序,

网友K:
驱动没装好,可以百度一下ch340的驱动

网友L:
重新装驱动

网友M:
重新装驱动,或者下个驱动精灵

网友N:
右键卸载设备,拔掉数据线,去百度搜CH340驱动,装完,插上,完事儿

网友O:
把那个端口的USB卸载了,然后重新插,再装驱动。我一般都是卸载了重新插就好了。PS:昨天晚上同样的问题,卸载然后重新插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