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51单片机定时器PWM控制电机的几个问题

楼主(2018-05-20):
51单片机PWM程序:
1.产生两个PWM,要求两个PWM波形占空都为80/256,两个波形之间要错开,不能同时为高电平!高电平之间相差48/256,
2. PWM这个功能用51单片机的话,可以用定时器T0来控制频率,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:大致的的编程思路是这样的:T0定时器中断是让一个I0口输出高电平,在这个定时器T0的中断当中起动定时器T1,而这个T1是让IO口输出低电平,这样改变定时器T0的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,改变定时器T1的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

问: 为什么要两个PWM波形, 为什么占空比要为80/256, 间隔还要视48/256?
      51单片机PWM控制电机一定要两个定时器同时使用吗? 如果只用T0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A:
我翻译一下楼主的问题:我想楼主可能是想问控制电机是否一个定时器输出PWM就够了?
我的回答是:是的
单片机一般不会与电机直接相连,因为驱动不了。单片机需要将他的引脚作为PWM信号线和电机驱动器连接。然后单片机给电机驱动器发送pwm信号,由驱动器控制电机地转速。电机的转速和pwm的高电平占空比有一个非线性关系,因此,我们用一个定时器,输出pwm波形给驱动器,就可以控制电机转速了,没必要什么两个定时器,一大堆复杂的东西

楼主:
谢谢搂住老师答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