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T STM32源码

楼主(2018-05-20):
TFT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Init.h"

//初始化CPU
void IniCPU(void)
{
//        P0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驱动端口
//        P0M0 = 0xFF;

//        P1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P1.6P1.7为输入其他为输出
//        P1M0 = 0x3F;                //老板子

        P1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P1.6P1.7为输入其他为输出
        P1M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新板子

        P2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本身有上拉电阻
        P2M0 = 0x00;

        P3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有上拉,P3.0P3.1为通信端口
        P3M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弱上拉

        P4SW = 0x70;                 //0111,0000 P4.4,P4.5P4.6设置为输出

        P4M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4.0为键盘端口有外部上拉,P4.3为掉电检测端口弱上拉
        P4M0 = 0xF6;                //P4.7为蜂鸣器,其它端口为液晶驱动端口,强上拉抗干扰

        TMOD = 0x10;                 // T1为方式1,T0为方式0

        TH1 = 0xB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2.1MHz10ms
        TL1 = 0x91;
        ET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许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始工作

//        PCON = 0x00;
//        SCON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模式0,8位数据
//
//I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中段触发方式为边缘出发方式
//EX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必须为1,否则第一次显示不正确
        E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串口通信中断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局中断开关
}

//初始化Eeprom
void IniEeprom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EepromRead(0x0000, SysTotal, MemorySys);
        EepromRead(0x0800, 2, SysTimer);

        for( i=0; i<SysTotal-2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MemorySys[i] != MemorySys[i+1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 i == SysTotal-2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次开始上电,数据恢复到出厂设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epromFactory();
                SysTimer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SysTimer[1] = 0;
                EepromSave(0x0800, 2, SysTimer);
        }
}

//初始化LCD
void IniLCD(void)
{
        lcdre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屏
        wr_com1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显示,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
        wr_com2(0x01);
        display_word(Logo[0],Logo[1],Logo[2],Logo[3]);
}

//初始化机器状态
void IniState(void)
{
        Beep = 0;
}

//系统初始化
void SysInit(void)
{
        IniCPU();
        AllMoto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输出
        IniLCD();
        IniEeprom();
        display_word(Logo[0],Logo[1],Logo[2],Logo[4]);
        DelayMS(5000);
        IniState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