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频繁进入中断,程序会不会死掉,假设10ms进入外部中断1000次

楼主(2018-05-20):
51单片机频繁进入中断,程序会不会死掉,假设10ms进入外部中断1000次

网友A:
只要电路稳定,程序没有问题。不会死掉的

网友B:
10ms进入外部中断1000次也就是平均10us中断1次,CPU执行一条指令需要1~4个机器周期,如果时钟频率12M,很可能一个中断任务还没有完成,下一个中断信号就要丢失,主函数根本无法正常运行。不信你写个小程序试试,连简单的闪烁灯都不能正常运行。

网友C:
51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的典型时间是3个至8个机器周期, 主函数根本无法正常运行。

网友D:
不会死掉的。。进入1亿次也没事。。。定时器中断本来就是到时间了就进入的。。。我们做产品用到定时器中断,产品运行上千个小时也没出现过问题

网友E:
前个中断  未处理完,同级的中断不会再入,你多高频率都没用 ,会被忽略

网友F:
进入中断出不来了,主程序运行不了

网友G:
不是死循环,就没有问题

网友H:
不超过电压应该不会死

网友I:
加个锁存行不行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电路稳定,程序没有问题。不会死掉的

谢谢啦,我换了个方案,开始的时候片上资源不够用才想用外部中断,后来才想到52单片机上还有T2定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ms进入外部中断1000次也就是平均10us中断1次,CPU执行一条指令需要1~4个机器周期,如果时钟频率12M,很可 ...

确实是这样,我换了方案,不用外部中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1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的典型时间是3个至8个机器周期, 主函数根本无法正常运行。

嗯,确实如此,我更换了方案,用T2定时器来做计数,不用外部中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