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水位控制程序(随温度变化)单片机源码

楼主(2018-05-21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c_send   = P3^3;                //超声波
sbit c_recive = P3^2;
sbit rs=P1^0;
sbit rw=P1^1;
sbit e =P1^2;
uchar code table_num[]="0123456789abcdefg";
uchar flag_en = 1;

uint temperature ;
sbit beep = P1^6;   //蜂鸣器
bit flag_300ms ;
long distance;
uint set_gh,set_gl;
bit flag_csb_juli;
uint  flag_time0;
uchar key_can;
uchar menu_1;
uchar a_a;
bit flag_lj_en;
bit flag_lj_3_en;
uchar key_time,key_value;
bit key_500ms  ;
uint shuiwei;
uint sw_jz;
uint code wendu_buchang1[46] = {
331,332,333,333,334,334,335,336,336,337,337,338,339,339,340,341,341,342,342,343,
343,344,345,345,346,346,347,348,348,349,349,350,351,351,352,352,353,354,354,355,
355,356,357,357,358,358        };
sbit dq   = P1^5;        //18b20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
void init_18b20()          //18b20初始化函数//
{
        bit q;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delay_uint(1);
        dq = 0;
        delay_uint(80);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delay_uint(10);
        q = dq;
        delay_uint(20);
        dq = 1;
}
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)        /*写18b20内的数据*/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 & 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
uchar read_18b20()        /*读取18b20内的数据*/
{
        uchar i,valu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value >>= 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dq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
/*读取温度的值 */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value;
        uchar low;
        init_18b20();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18b20(0x44);
        delay_uint(50);
        init_18b20();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18b20(0xbe);
        EA = 0;
        low = read_18b20();
        value = read_18b20()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value <<= 8;
        value |= low;
        value *= 0.0625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
}

/* 1602命令函数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1602写数据函数*/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*/
void write_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
/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/
void write_sfm2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
/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/
void write_sfm3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.'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'm');
}

/*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*/
void write_zifu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date);
}

/* init_1602()*/
void init_1602()      //1602初始化
{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delay_uint(1000);
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Gaodu:  . m      ");
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H:00.0m L:00.0m   ");
        write_sfm3(2,2,set_gh);
        write_sfm3(2,10,set_gl);
        write_zifu(1,15,0xdf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独立按键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key_can;

void ke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key_new;
        key_can = 20;
        P3 |= 0xf0;
        if((P3 & 0xf0) != 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        if(((P3 & 0xf0) != 0xf0) && (key_new == 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3 & 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can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can = 2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can = 3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lag_lj_en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new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e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3_e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按键处理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with()
{
        if(menu_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_can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nu_1 ++;
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>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1602()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 juli:  . m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Jizhun:    m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++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+= 10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gh > 5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= 5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--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-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gh <= set_g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h = set_gl +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2,set_gh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10,set_gl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++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+= 10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gl > set_gh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= set_gh -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lj_3_en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--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-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_gl <=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gl = 10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2,set_gh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10,set_gl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 == 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_jz = distance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_jz = distance;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8,sw_jz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7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10u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超声波测距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wave()
{
        c_send = 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c_send = 0;
        while(!c_recive)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c_reciv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time0 = TH0 * 256 + TL0;
                if((flag_time0 > 4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sb_juli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= 88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sb_juli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_csb_juli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= TH0;
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= distance * 256 + TL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ature <= 4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*= wendu_buchang1[temperature] / 2.0 * 0.00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*= 358 / 2.0 * 0.0001;
                if(distance > 6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tance = 888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、定时器1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ET0 = 0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T1 = 0;
        TR1 = 1;
}

/**************报警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if((shuiwei <= set_gl) || (shuiwei >= set_gh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 >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en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
                flag_en 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1602();
        time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h_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 = read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beep == 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wav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tance > 10 + sw_jz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7,"--.-m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w_jz >= distanc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iwei = sw_jz - distanc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uiwe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1,7,shuiwe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2(1,13,temperatur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1,8,distanc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 < 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with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1_in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
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if(value % 6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_lj_en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++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ime >= 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5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ue >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lj_3_e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陈海燕-超声波(温度).rar

网友A(2018-06-27):
没有定义按键,按键定义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