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的电压降为什么会降低。

楼主(2018-05-21):
各位大神求解答,我现在遇到一些贴片电容的电压降 降低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还有电容量没变化就是压降变小了。

网友A:
因为电容充电后会慢慢漏电啊。。。

网友B:
电容不行

网友C:
电容就像一个小电池,充电两三秒,两三秒也会放完电

网友D:
可以考虑是不是电容材质的问题

网友E:
会不会跟环境温湿度有关系.另外变化了会变加回去吗 ?

网友F:
电容质量,和温度都有关系,有温差系数参考。

网友G:
1.漏电流。2.自然放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