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STM32控制ov2640软件二值化源码

楼主(2018-05-21):
利用STM32控制ov2640软件二值化采集数据,进行图像识别,可以操作机械臂

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:开机后,初始化摄像头模块(OV2640),如果初始化成功,则提示选择模式:RGB565模式,或者JPEG模式。KEY0用于选择RGB565模式,KEY1用于选择JPEG模式。

    当使用RGB565时,输出图像(固定为:UXGA)将经过缩放处理(完全由OV2640的DSP控制),显示在LCD上面。我们可以通过KEY_UP按键选择:1:1显示,即不缩放,图片不变形,但是显示区域小(液晶分辨率大小),或者缩放显示,即将1600*1200的图像压缩到液晶分辨率尺寸显示,图片变形,但是显示了整个图片内容。通过KE0Y按键,可以设置对比度;KEY1按键,可以设置饱和度;KEY2按键,可以设置特效。

    当使用JPEG模式时,图像可以设置任意尺寸(QQVGA~UXGA),采集到的JPEG数据将先存放到STM32F4的内存里面,每当采集到一帧数据,就会关闭DMA传输,然后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串口2(此时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(串口摄像头.exe)接收,并显示图片),之后再重新启动DMA传输。我们可以通过KEY_UP设置输出图片的尺寸(QQVGA~UXGA)。通过KEY0按键,可以设置对比度;KEY1按键,可以设置饱和度;KEY2按键,可以设置特效。

注意:本实验需要有ALIENTEK OV2640摄像头模块才可以做!!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fing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usmart.h"
#include "usart2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ov2640.h"
#include "dcmi.h"

u8 ov2640_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模式:0,RGB565模式;1,JPEG模式
u8 x=174,wide=51,mode=0,stop=1;
u8 tempdrum[4][201];
u8 delaytime=50,time=0;

#define jpeg_buf_size 31*1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JPEG数据缓存jpeg_buf的大小(*4字节)
__align(4) u32 jpeg_buf[jpeg_buf_size];        //JPEG数据缓存buf
volatile u32 jpeg_data_l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uf中的JPEG有效数据长度
volatile u8 jpeg_data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JPEG数据采集完成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,数据没有采集完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,数据采集完了,但是还没处理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,数据已经处理完成了,可以开始下一帧接收

void jpeg_data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if(ov2640_mode)//只有在JPEG格式下,才需要做处理.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peg_data_ok==0)        //jpeg数据还未采集完?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1, DISABLE);//停止当前传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1) != DISABLE){}//等待DMA2_Stream1可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peg_data_len=jpeg_buf_size-DMA_G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1);//得到此次数据传输的长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peg_data_o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JPEG数据采集完按成,等待其他函数处理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peg_data_ok==2)        //上一次的jpeg数据已经被处理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2_Stream1->NDTR=jpeg_buf_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1,jpeg_buf_size);//传输长度为jpeg_buf_size*4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传输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peg_data_o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记数据未采集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KeyMode()
{
                u8 msgbuf2[20];

        DCMI_Stop(); //停止显示

        if(WK_UP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de+=1;
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x=%d w=%d",x,wide);//g
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0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}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mode=%d",mode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2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WK_UP==1);
        }

if(mode==1)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+=1;
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 x=%d   ",x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0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-=1;
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 x=%d   ",x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0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2==0);
        }
}
if(mode==2)
{

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ide+=1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w=%d   ",wide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0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ide-=1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w=%d   ",wide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0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}
if(mode==0)
{

                if(KEY0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time+=1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w=%d   ",delaytime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2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time-=1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2,"  w=%d   ",delaytime);//g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00,220,100,16,16,msgbuf2);//显示提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CMI_Start();
}

void getcolor(tx,ty,num)
{

        u8 msgbuf1[15];        //消息缓存区

        u16 tempcolor;

                  DCMI_Stop(); //停止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color=LCD_ReadPoint(tx,ty);

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*)msgbuf1,"%d",(int) ((tempcolor>>5&0x3f) * 255.0 / 63.0 + 0.5));//g
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tx-8,ty+24,210,16,16,msgbuf1);//显示提示内容

        if((int) ((tempcolor>>5&0x3f) * 255.0 / 63.0 + 0.5)>30)   //软件二值化
        {
          LCD_Fill((num-1)*120+1,150-20,num*120-1,150+20,WHITE);
    tempdrum[num-1][time]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LCD_Fill((num-1)*120+1,150-20,num*120-1,150+20,BLACK);
    tempdrum[num-1][time]=0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Rectangle(tx-1,ty-1, tx+1, ty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Line(tx, ty-2, tx, ty-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Line(tx-2, ty, tx-7, t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Line(tx+2, ty, tx+7, ty);
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Scan(0)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Mod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CMI_Start();

//低字节的前5位用来表示B(BLUE)
//低字节的后三位+高字节的前三位用来表示G(Green)
//高字节的后5位用来表示R(RED)

// R8 = (int) floor( R5 * 255.0 / 31.0 + 0.5);
// G8 = (int) floor( G6 * 255.0 / 63.0 + 0.5);
// B8 = (int) floor( R5 * 255.0 / 31.0 + 0.5);

// R8 = (int) floor( (tempcolor>>11) * 255.0 / 31.0 + 0.5);
// G8 = (int) floor((tempcolor>>5&0x3f) * 255.0 / 63.0 + 0.5);
// B8 = (int) floor( (tempcolor&0x1f) * 255.0 / 31.0 + 0.5);

        //        delay_ms(1);

}

//RGB565测试
//RGB数据直接显示在LCD上面
void fing()
{
u16 temptime;
        if (time<delaytime)temptime=time+201-delaytime;
        else temptime=time-delaytime;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drum[0][temptime]==1)GPIO_SetBits(GPIOG,GPIO_Pin_2);
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G,GPIO_Pin_2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drum[1][temptime]==1)GPIO_SetBits(GPIOG,GPIO_Pin_4);
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G,GPIO_Pin_4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drum[2][temptime]==1)GPIO_SetBits(GPIOG,GPIO_Pin_6);
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G,GPIO_Pin_6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drum[3][temptime]==1)GPIO_SetBits(GPIOG,GPIO_Pin_8);
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G,GPIO_Pin_8);
}
void rgb565_test()
{

        u8 effect=0,saturation=2,contrast=2;
        u8 scale=1;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是全尺寸缩放
        u8 msgbuf[15];        //消息缓存区
//                u8 msgbuf2[15];        //消息缓存区
        u16 tempx;

        LCD_Clear(BLACK);
  POINT_COLOR=RED;

        OV2640_RGB565_Mode();        //RGB565模式
        My_DCM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CMI配置
//OV2640_Window_Set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/4);
        DCMI_DMA_Init((u32)&LCD->LCD_RAM,1,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,DMA_MemoryInc_Disable);//DCMI DMA配置
  OV2640_ImageWin_Set((800-lcddev.width)/2,(800-lcddev.height/4)/2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/8);//1:1真实尺寸

        OV2640_OutSize_Set(480,lcddev.height/8);

  delay_ms(800);

  DCMI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传输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tempx=x;

    getcolor(tempx,20,1);
                tempx+=wide;
                getcolor(tempx,20,2);
                tempx+=wide;
                getcolor(tempx,20,3);
                tempx+=wide;
                getcolor(tempx,20,4);

                fing();
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>200)time=0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can(0))
    KeyMode();

        }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u8 t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
        delay_init(168);  //初始化延时函数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
        usart2_init(42,115200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1152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ED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     KE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初始化
        FINE_Init();
        TIM3_Int_Init(10000-1,8400-1);//10Khz计数,1秒钟中断一次

        usmart_dev.init(84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USMART
        POINT_COLOR=RED;//设置字体为红色

        while(OV2640_Init())//初始化OV264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30,130,240,16,16,"OV2640 ERR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   LCD_Fill(30,130,239,170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0,130,200,16,16,"OV2640 OK"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rgb565_test();

        }
}

网友A:
图像显示只能显示一小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