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DelayX10us单片机函数到底延时多久?

楼主(2018-05-21):
求助以下两个DelayX10us函数循环有没有区别啊?51单片机中在设定温度传感器的等待时间的时候,为什么前者不能初始化,后者就能初始化呢?

void DelayX10us(unsigned char t){
        while(t--)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
}
void DelayX10us(unsigned char t){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while(--t);
}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bit Get18B20Ack(){
        bit ack;

        EA = 0;
        IO_18B20 = 0;
        DelayX10us(50);
        IO_18B20 = 1;
        DelayX10us(6);
        ack = IO_18B20;
        while(!IO_18B20);
        EA = 1;

        return ack;
}

网友A:
do while  和 while语句的区别
  do while  是指先运行语句 之后再判断,也就是while(1)
而while 是指先进行判断再执行语句

网友B:
延时时间与时钟频率有直接关关系,12MHz条件下第一条延时约18us,第二条延时约11u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延时时间与时钟频率有直接关关系,12MHz条件下第一条延时约18us,第二条延时约11us。

多谢指点!原来尽管循环的次数一样,do{...}while(...) 和while(...){...}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啊?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C:
我觉得最好用keil的仿真自己看一下,,当然,分析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