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&IIC接口OLED12864显示及设置时钟制作(STC15单片机源码)

楼主(2018-05-21):
MCU使用STC15W408AS,DS1302小模块,ssd1306驱动的12864;
两个按键接在p3.0,p3.1用于时间设置;

实物图片:

/*
启动时间:2018年5月8日;
工作频率:11.0592Mhz
作者:Oachw;
完成时间:2018年5月12日;
MCU:STC15W408AS
*/
#include <ds1302.h>
#include <stc15.h>
#include <12864.h>
#include <delay.h>
#include <character.h>
#define KEYSET1 0x01
#define KEYSET2 0x02
sbit key1=P3^0;
sbit key2=P3^1;
//bit key1_on,key2_on;
u8 cnt_plus;
//u8 a=0;
//按键程序来源百度;
unsigned char timer=0;
unsigned char Trg;
unsigned char Cont;

unsigned char se[2],mi[2],ho[2],da[2],mo[2],ye[2],we,rd;
unsigned char se_rs[2],mi_rs[2],ho_rs[2],da_rs[2],mo_rs[2],ye_rs[2],we_rs,rd_rs;
unsigned char setmode=0;
u8 rd_ye;
u8 rd_mo;
u8 rd_da;
u8 rd_mi;
u8 rd_ho;
u8 rd_se;
u8 rd_we;
u8 timemode;
u8 settime;
u8 rd_xx;
u8 nyrsfm;
u8 mop,dap,hop,mip,sep,wep;
void time_dis();
void Timer0Init(void);
void key_init();
void key_process();
void KeyRead();
void stopcnt();
void key_process1();
void settimedis();

void main()
{        unsigned char i=4;
        Delay_n_50ms(10);
        //ds1302init();    首次刷写程序,建议启用下;后续未做测试是否可直接使用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Initial_12864();
        clear_12864();
        key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t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oces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medis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void KeyRead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牛逼的按键程序。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D        Trg         Cont
 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= P3^0xff;     //无按键式时/松开时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0
    Trg = ReadData & (ReadData ^ Cont);    //按下一次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1    1
    Cont = Read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松、下次周期检测仍未松时      1    0                1
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结,Trg、Cont全局变量; Trg用来判单单次按下;Cont通过计次实现长时间按键按下检测;
void key_init()
{
        key1=1;
        key2=1;
}
void key_process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 KeyRead();
        if(setmode==0)//mode0,待机模式下的按键处理程序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protect,0x80);
                if (Cont & KEYSET1) //k1长按2s以上,进入时间设置模式;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plus++;       // 计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nt_plus > 50) // 20ms*100 = 2S 如果时间到,频率or哪里有点问题,实际时间为设置时间的2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plu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c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mod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me++; //区分设置时、分、秒、年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n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plus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mod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y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159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m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18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d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49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w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6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h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3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m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9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7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yrsfm=9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protect,0);
                if(Trg & KEYSET1) //k1短按;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time=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rg & KEYSET2) //k2短按;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d_xx&0x0f)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+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d_xx>nyrsf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0x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n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plus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nt & KEYSET2) //k2长按;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_plu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nt_plus > 12)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d_xx&0x0f)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+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d_xx>nyrsf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n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void settimedis()
{
        if(settim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d_ye=rd_xx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0,24,6);        //年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36,6);        //: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ye)>>4)+48,48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ye)&0x0f)+48),56,6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o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year,rd_y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mo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mo=rd_xx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mo)>>4)+48,48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mo)&0x0f)+48),56,6);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1,24,6);        //月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36,6);        //: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month,rd_m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da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da=rd_xx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da)>>4)+48,48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da)&0x0f)+48),56,6);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24,6);        //日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36,6);        //:
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we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day,rd_d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w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we=rd_xx;
                dxzm((rd_we+48),60,6);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3,24,6);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36,6);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48,6);        //:
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ho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week,rd_w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ho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ho=rd_xx;
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29,24,6);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hanzi(31,36,6);        //24
                hanzi(32,48,6);        //制
                hanzi(33,60,6);        //式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72,6);        //: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ho)>>4)+48,84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ho)&0x0f)+48),92,6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i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hour,rd_h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m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mi=rd_xx;
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30,24,6);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36,6);        //: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mi)>>4)+48,48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mi)&0x0f)+48),56,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kong(64,64,6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p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minute,rd_m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_xx=rd_se&0x7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d_se=rd_xx;
                time_dis(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7,00,6); //设
                hanzi(28,12,6); //置
                hanzi(25,24,6);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hanzi(13,36,6);        //:
                dxzm(((rd_se)>>4)+48,48,6);
                dxzm((((rd_se)&0x0f)+48),56,6)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ttim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tmode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kong(0,127,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1302(Set_second,rd_se);                //写秒并开始计数;
        }
}
void stopcnt()
{
        rd_se=read1302(Read_second);
        write1302(Set_protect,0);
        write1302(Set_second,0x80|rd_se);                //写停止计数;
        rd_ye=read1302(Read_year);        //保存当前时间计数;
        rd_mo=read1302(Read_month);
        rd_da=read1302(Read_day);
        rd_ho=read1302(Read_hour);
        rd_mi=read1302(Read_minute);
        rd_we=read1302(Read_week);
                //write1302(Set_protect,0xff);
}
        void time_dis()
{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second);
                se[1]=(rd>>4)&0x07;
                se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minute);
                mi[1]=rd>>4;
                mi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hour);
                ho[1]=rd>>4;
                ho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day);
                da[1]=rd>>4;
                da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month);
                mo[1]=rd>>4;
                mo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year);
                ye[1]=rd>>4;
                ye[0]=rd&0x0f;
                we=read1302(Read_week);
                //日期
                dxzm('2',23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'0',31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ye[1]+48,39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ye[0]+48,48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zm(45,56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mo[1]+48,64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mo[0]+48,72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zm(45,80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da[1]+48,88,0);
                dxzm(da[0]+48,96,0);
                //时间
                dxzm(ho[1]+48,26,2);
                dxzm(ho[0]+48,35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zm(58,44,2);
                dxzm(mi[1]+48,53,2);
                dxzm(mi[0]+48,62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xzm(58,71,2);
                dxzm(se[1]+48,80,2);
                dxzm(se[0]+48,89,2);
                //星期
                rd=read1302(Read_week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3,45,4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57,4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rd)
                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18-09-25):
文件打开是什么方式啊(新人)

网友B(2018-11-04):
打开不了

网友C(2019-03-07):
为什么打开是乱码

网友D:
为啥用了LZ的程序那个闹钟的显示根本不变化的

网友E(2022-01-05):
牛逼,很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