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编写74hc59数据传输功能,钟表

楼主(2018-05-21):
51 编写74hc59数据传输功能,钟表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DAT=P1^1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传送端口
sbit CLK=P1^2;                //移位寄存器端口
sbit STR=P1^3;                //储存寄存器端口

sbit K1=P3^0;       //移位按键
sbit K2=P3^1;       //数字加1
sbit K3=P3^2;       //数字减1

sbit beep=P2^3;     //蜂鸣器
void beepscan(void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   1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 6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  9           -
uchar code SMG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};  //共阴极数码管段选
uchar code Wei[] = 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选
uchar num,num1,num2,num3,miao2,miao1,fen2,fen1,shi2,shi1;
uchar i,j=0;
/*===========
ms级延时函数
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ms(uchar ms)
{
   uint i,j;
   for(i=ms;i>0;i--)
     for(j=115;j>0;j--);
}

/*================
写位码数据到寄存器
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uchar i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移位寄存器
           DAT=dat &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数据线
   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移位寄存器,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可以移位
           dat <<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左移到最高位
   }
}

/*================
写位码数据到寄存器
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write_dat1(uchar dat1)
{
   uchar i;
 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  DAT=dat1 & 0x80;
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dat1 <<= 1;
   }
}

/*==========
输出数据函数
============*/
void out_dat()
{
   ST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储存寄存器
   _nop_();
   ST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储存寄存器
}

/*======
显示函数
========*/
void display(uchar miao1,uchar miao2,uchar fen1,uchar fen2,uchar shi1,uchar shi2)
{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miao1]);        //写数码管段码数据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出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二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miao2]);        //写数码管段码数据秒十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         out_da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出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3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fen1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4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fen2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6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shi1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7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shi2]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第三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1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第十一个断码 即‘-’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5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第六位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1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第十一个断码 即‘-’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}
void beepscan()
{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beep=1;
}

/*=========
  按键函数
===========*/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位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检测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二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四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五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6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七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Wei[7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码管位码数据第八位
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}
        if(i!=0)
        {
     if(K2==0)
         {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1(SMG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out_dat(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==============
定时器初始化函数
================*/
void timer_init()
{
  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和1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          //装初值50ms
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
/*==================
时分秒转换函数
转换后送与数码管显示
====================*/
void CH_time()
{
           if(num1==20)                 //num1加到20,表示一秒时间已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num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num1清零,重新计时
                nu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开始加
            if(num==60)                 //秒加到60
         {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//将秒清零,重新计时
              num2++;                 //分开始加
                if(num2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num2=0;
                  num3++;
                  if(num3==24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3=0;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miao2=num/10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miao1=num%10;                //计算秒十位
            fen2=num2/10;
            fen1=num2%10;
            shi2=num3/10;
                shi1=num3%10;
            display(miao1,miao2,fen1,fen2,shi1,shi2);        //显示时分秒
}

/*=======
  主函数
=========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timer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函数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CH_time();                //转换显示函数
           keyscan();

    }
}

/*=======
中断函数
=========*/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TH0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 TL0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 num1++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