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,测试可用,可调速

楼主(2018-05-21):
51 驱动直流电机,测试可用,可调速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//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/*==================
对各个输出端口的定义
对占空比的端口定义
====================*/
sbit IN4=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左轮前进
sbit IN3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左轮后退
sbit IN1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右轮前进
sbit IN2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右轮后退
sbit ENA=P1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右轮使能
sbit ENB=P1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左轮使能
uint Duty_lef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左轮占空比
uint Duty_r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右轮占空比
uint 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中控制占空比变量

/*===========
ms级延时函数
=============*/
void delay(uint n)
{
    int x,y;
        for(x=n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5;y>0;y--);
}
/*=======
停止函数
=========*/
void tingzhi()
{
   Duty_lef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轮占空比
   Duty_right=0;                //右轮占空比
   IN1=0;
   IN2=0;
   IN3=0;
   IN4=0;

}

/*=======
前进函数
=========*/
void qianjin()
{
   Duty_left=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轮占空比
   IN4=0;
   IN3=1;
   delay(3000);
   ENB=0;
   delay(3000);
   ENB=1;
}

/*============
pwm初始化函数
==============*/
void pwm_init()
{
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0x01
    TH0=(65536-1)/256; //取约150HZ,12M晶振,每次定时66us,分100次,
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        //这样开头定义的变量正好直接表示占空比的数值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main()
{
   pwm_init(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    qianjin();
   }
}
/*========
中断函数
==========*/
void T0_time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<=Duty_right)
          ENA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ENA=0;
        if(i<=Duty_left)
          ENB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ENB=0;
          if(i==10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}
    TH0=(65536-1)/256; //取约150HZ,12M晶振,每次定时66us,分100次,
        TL0=(65536-1)%256;        //这样开头定义的变量正好直接表示占空比的数值
}

网友A(2018-11-30):
还是不太懂它的原理

网友B:
TH0=(65536-1)/256; //取约150HZ,12M晶振,每次定时66us,分100次,
TL0=(65536-1)%256;        //这样开头定义的变量正好直接表示占空比的数值

如果采用12T的89c52的话,这个定时时间应该是1us,频率是1MHz。
如果是1T的CPU,定时时间约1/12us,频率是12MHz.
正确的应该是(不会是故意写错的吧):
TH0=(65536-66)/256; //取约150HZ,12M晶振,每次定时66us,分100次,
TL0=(65536-66)%256;

网友C(2019-05-18):
没有图么?

网友C:
i都不初始化变量么?

网友C:
定时器0溢出标志位也没清除

网友D(2020-09-08):
我个人觉得,这程序不能实现调速。整体看下来,这程序是截取的,而且截取的不对,怎么看都有问题。

网友E:
直接硬件生成PWM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