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舵机驱动程序

楼主(2018-05-21):
51单片机舵机驱动。测试可用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pwm=P1^1;     //pwm信号输出

sbit K1=P1^3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一按键
sbit K2=P1^4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二按键
sbit K3=P1^5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三按键
sbit K4=P1^6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四按键

sbit LEDx1=P2^0;
sbit LEDx2=P2^1;
sbit LEDx3=P2^2;
sbit LEDx4=P2^3;
sbit LEDx5=P2^4;
sbit LEDx6=P2^5;
sbit LEDx7=P2^6;
sbit LEDx8=P2^7;
sbit LEDx9=P3^1;
sbit LEDx10=P3^2;
sbit LEDx11=P3^3;
sbit LEDx12=P3^4;
sbit LEDx13=P3^5;
sbit LEDx14=P3^6;
sbit LEDx15=P3^7;

uchar count=0;         //次数标识
uchar jd=120;                   //角度标识

/*=========
ms延时函数
===========*/
void delay(uint x)
{
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5;j>0;j--);
}

/*==============
定时器初始化函数
================*/
void Timer0_init()
{
   TMOD |= 0X01;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1
   TH0=(65536-10)/256;           //装初值
   TL0=(65536-10)%256;
   EA=1;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ET0=1;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}

/*======
中断函数
========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10)/256;              //初值
       TL0=(65536-10)%256;
           if(count<jd)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
           pwm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,pwm输出高电平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pw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,pwm输出低电平
   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//次数加1
}

/*===========
红外扫描函数
=============*/
void LEDscan()
{
//======== X轴为1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2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//jd=120;
                //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2 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if(LEDx2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89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3 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if(LEDx3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77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4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4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66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5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5==0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=154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6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6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43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7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7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3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8 ============
     if(LEDx8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2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9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9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11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0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0==0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=1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1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1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9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2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2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3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3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7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4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4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6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}
//======== X轴为15 ============
         if(LEDx15==0)
     {
            jd=5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}
  }
/*===========
按键扫描函数
=============*/
void KEYscan()
{
     if(K1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LEDscan();
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jd=6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LEDx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5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7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12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10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5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9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6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8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7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jd=70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LEDx3==0 && LEDx2==1 && LEDx4==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}
     if(K2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d=200;
                LEDscan()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jd=2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if(LEDx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65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54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43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5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35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6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1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7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3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8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2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9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12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1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103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1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95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EDx1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85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LEDx8==0 && LEDx7==1 && LEDx9==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0);
                 LEDscan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jd=20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LED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jd=20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9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1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1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1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1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x1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LEDx13==0&& LEDx14==1 && LEDx12==1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}
}
/*=====
主函数
=======*/
void main()
{
   Timer0_init(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LEDscan();
          KEYscan();
   }
}

网友A:
请问这个舵机控制电路是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