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把单片机超声波报警距离设置成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,要怎么样弄?

楼主(2018-05-21):
我有一个超声测距报警装置,报警距离可以自己设定,现在我想把报警距离设置成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,就是比如说当速度为20米每秒时,距离障碍物20米就报警,当速度变为10米每秒时,预警距离相应的变为10米就报警,让它根据速度变化调节预警距离请问谁知道可以怎么弄?需要单片机写程序?(数据太过夸张,只为表明意思)我的想法是是不是需要写入相应的速度函数来控制预警距离,毕竟现在的预警距离值需要手动设置。

网友A:
可以啊。
第一:根据测量的两次距离和所用的时间,计算出速度。
第二:根据速度的大小,改变报警的距离设定。
第三:好像你不懂单片机啊,最后那句话:需要单片机写程序?你那个装置是天生的,没程序?玩单片机其中一项就是玩程序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,是什么意思

就是设置成随速度变化,预警距离也发生改变。比如20米每秒的速度时,预警距离是10米;速度是10米每秒时,预警距离相应的变为5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。
第一:根据测量的两次距离和所用的时间,计算出速度。
第二:根据速度的大小,改变报警的距离设 ...

对啊,我就是在这个让它自己改变报警距离这里不会弄了
比如说速度为20米每秒时,距离障碍物20米就报警,速度为10米时,距离障碍物10米才报警,就是让它自己根据移动的速度调节报警距离